12S 450 续

楼主(2015-02-12):
前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6534&extra=测试用1200mah 12S 不美观而且太重
我看下面回帖,很多人在讨论3S 6S 12S首先我改12S是没事折腾着玩的,X5以下机型没必要12S
为什么改12S 功率能大很多?关键在于同样体积的电机,用高压发热小,可以承受更大的功率输入
确定了电池用12S 850mah以后,历经了些小插曲
最终电池到手,开始改造。
特别感谢达普科技提供的电池

含电池 头罩,最终重量995克,还算能接受,关键头罩戴上了,外观没变,螺距改成正负13.5度,择日试飞

网友:
不怕射奖射到散架吗

网友:
我只看见了一堆舵机

网友:
感觉很暴力的样子。

网友:
要加大机身支撑

网友A:
你的鸡鸡电调可以支持1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鸡鸡电调可以支持12S

没看前面的贴吧
好盈70HV 去壳去线

网友:
果然丧心病狂啊

网友:
不怕扫齿?飞机其他部分结构不散?

网友:
空中爆米花

网友B:
450改成12S 意义何在??   3S 跟 6S 输出都是一样的。  12S 能比 3S,6S暴力一倍吗?!

网友:
这才叫有探索精神,大赞!

KV、齿比、动力、供电搭配合理,可以获得更好的放电效率与持续性,支持楼主不走寻常路…………

网友C:
你能确定这种小电池放电能力行吗?

网友D:
这样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拿成品机直接把电池换成12S就行的,最主要的是要换用相应的电调和电机,在相同的功率输出的情况下,抬高工作电压可以有效地降低电流,意义是有的,得看你怎么设计了。如果只是拿个12S的电池去替换意义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确定这种小电池放电能力行吗?

高电压就不需要高电流了

网友:
好期待试飞视频哦

网友:
太牛B了啊~

网友E:
太骚了哦
我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会认为12S会散架或者是射桨
12s只是为了保证动力能够更加稳定的输出,不会因为螺距的改变造成波动大而已,
6s变12s又不是说电压增加了一倍,450桨的转速也增加一倍,转速还是那3000多转,只是电流更低了而已
转速没有增加,原来飞了不射桨,改成12s当然也不会射桨啦,机身也没有必要去加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拿成品机直接把电池换成12S就行的,最主要的是要换用相应的电调和电机,在 ...

这个飞机的电调是用的好赢的70A的高压电调,电机是900多kv的电机,专门特制的。
电压×kv=最高转速并没有增加

网友F:
咨询个问题,在总的消耗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高电压(低电流)要比低电压(高电流)综合成本要低,我指的是以后电池的投入,高电压(低电流)的电池总比大电流的电池要便宜吧,

网友G:
不明觉厉,直接弄个串联线一切都OK了,本地也有飞700的12S电,都是这样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拿成品机直接把电池换成12S就行的,最主要的是要换用相应的电调和电机,在 ...

楼主的改造本来就是考虑了马达KV、电调、齿比、电池体积重量放电倍率等综合因素的,所以,转速又不会因为变成12s就翻倍!
所以,各位请注意“前情摘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骚了哦
我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会认为12S会散架或者是射桨
12s只是为了保证动力能够更加稳定的输出,不会 ...

正解!

兄台看到了期中的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明觉厉,直接弄个串联线一切都OK了,本地也有飞700的12S电,都是这样高的

700可以不用bec,而直接挂一个2s接收电,但是450不一样了,不可能再去挂一个2s接受电池,只能够用bec输出电压给电调和接收,又没有12s的bec,所以只能这样设计电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450改成12S 意义何在??   3S 跟 6S 输出都是一样的。  12S 能比 3S,6S暴力一倍吗?!

3s和6s差距都巨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咨询个问题,在总的消耗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高电压(低电流)要比低电压(高电流)综合成本要低, ...

实际情况是  2个3s2200毫安的电池和1个6s 1200的电池价格差不多,所以就电池投入来说,基本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0可以不用bec,而直接挂一个2s接收电,但是450不一样了,不可能再去挂一个2s接受电池,只能够用bec输出 ...

原来如此,看来不能因为直观判断乱评论,我的错,继续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际情况是  2个3s2200毫安的电池和1个6s 1200的电池价格差不多,所以就电池投入来说,基本是差不多的

...

那用高压电池的优势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拿成品机直接把电池换成12S就行的,最主要的是要换用相应的电调和电机,在 ...

电机 880KV 2420
电调 好盈70HV
电池12S 850mah
没注意看前面的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用高压电池的优势在哪里呢,

高压的优势是在同等转速的条件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电流小了,发热量就低了,发热量低了,电子设备就能更稳定的工作

网友I:
電池怎麼是寫的11.1V?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電池怎麼是寫的11.1V?

4个3S 我把标签撕下来贴上装饰一下的

网友:
加了这么大的电池还不到1000克  厉害

网友:
组长真牛逼!不是一般人

网友:
期待暴力飞行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H:
3s和6s差距都巨大

  一点没觉得有差别, 我有3s 6s 450, 3s 是3980kv , 6s 就是1880kv , 其实是一样的, 他12s 是880kv, kv值又比6s降一半, 所以还是一样的。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电机的KV值=kv值X电压, 3s 就是 3980X11.1v =44178,当然12s就是 44.4X880KV=39072, 看看到底哪个大。 多少S都无意义, 一样是3S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点没觉得有差别, 我有3s 6s 450, 3s 是3980kv , 6s 就是1880kv , 其实是一样的, 他12s 是880kv ...

转速一样。。。。实际差距可差太多了 按你这么说 你去飞3s 的700呗?反正 3 6 12s都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点没觉得有差别, 我有3s 6s 450, 3s 是3980kv , 6s 就是1880kv , 其实是一样的, 他12s 是880kv ...

另外我敢说 同样的电机尺寸 6s比3s功率大很多 百分之30以上,你看亚拓460mx 3s和6s功率 差别 天蝎星2520 3s和6s 功率差别 最简单的例子

网友:
小伙  你也太能折腾了

网友:
高压是毋庸置疑的,看看亚拓老款600CF和新款600就知道,以前600CF用6S5000mah电池,钟摆掉转厉害,肉的很,看看现在,600用12S电,转速更稳定,
还有就是最新款goblin 570,如果你用6S电装飞,用最新款730mx照样肉,但是你用12S的话,哪怕电机是老款的600mx,照样爆,这里的爆指的是转速稳定,做动作不会掉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没觉得有差别, 我有3s 6s 450, 3s 是3980kv , 6s 就是1880kv , 其实是一样的, 他12s 是880kv ...

不知道了吧,同样功率高压的电机发热小,所以可以给电机输入更大功率
目前2420 KV880超千瓦了
3S 超千瓦,需要100A 起码要3225的电机

网友:
还有这样850的电,充电也快的很

网友:
如果电池能放出那么多电的话,确实高压可以承受更大的功率。
常用的3s马达 尖峰功率500w左右
6s马达可以到900w
这就是为啥6s爆一些

但是。。同时,这也是对电池的一种考验
毕竟为了保持重量,电池的能量不变,要获得更大的功率。。只能压榨电池的性能。。
相同暴力程度下, 高压更省电池
想玩更暴力的,会比较费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没觉得有差别, 我有3s 6s 450, 3s 是3980kv , 6s 就是1880kv , 其实是一样的, 他12s 是880kv ...

就450而言,我完全支持你

450 6S暴力是因为提高电压而得来的结论,是没有把3S和6S放在同样的备置进行比较的,很粗糙的,感性的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转速一样。。。。实际差距可差太多了 按你这么说 你去飞3s 的700呗?反正 3 6 12s都一样?

我很反对这样的呆板说法。

如果以700要用12S说明 12S是王道,那180就应该也用12S。

物理定律需要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了吧,同样功率高压的电机发热小,所以可以给电机输入更大功率
目前2420 KV880超千瓦了
3S 超千 ...

在不改变齿比的情况下,我看不到这个奇迹会如何发生。

本来我想你大概是想折腾这个主意,但后来一看,我说这是100%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外我敢说 同样的电机尺寸 6s比3s功率大很多 百分之30以上,你看亚拓460mx 3s和6s功率 差别 天蝎星2520  ...

你能在物理上解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