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脚架的控制原理,想自己diy一套,步进电机加3段开关,

楼主(2015-02-12):
求指教,零件我都有,主要是求教控制原理,尽量具体一点,谢谢回复

ps,不只是脚架功能,所以想问问这样怎么实现?

网友:
就两个舵机吧……

网友A:
还要带自锁结构,要不然支撑不住机架会趴下

楼主:
舵机还真干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带自锁结构,要不然支撑不住机架会趴下

主要是我还想捎带做点儿别的,这玩意劲儿很大,不主控的时候手都拧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还真干不了这个

大疆的机架就是用了两个舵机,具体怎么接的不知道。

网友B:
脚架腿不会垂直于地的,是有也角度的,八字型,舵机就够了,只要降落的话,舵机打到那个位置,正好下压顶到那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腿不会垂直于地的,是有也角度的,八字型,舵机就够了,只要降落的话,舵机打到那个位置,正好下压顶到 ...

我需要无限转,想用简单机械加入其它功能。大疆的悟真的用的舵机吗?

我觉得舵机容易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腿不会垂直于地的,是有也角度的,八字型,舵机就够了,只要降落的话,舵机打到那个位置,正好下压顶到 ...

舵机用双端或三段开关的话,动作太快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机用双端或三段开关的话,动作太快了吧?

做个ARDUINO 或者单片机,用过接收机输出的PWM来控制步进电机,你可以用旋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ARDUINO 或者单片机,用过接收机输出的PWM来控制步进电机,你可以用旋钮开关

是这么想的,没有多余旋钮啦,只有个三段,可以吗,求具体

网友D:
直线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线舵机

??

网友:
某宝 关键字 直线舵机

网友C:
三段也就是输出三个pwm,也可以,具体的话你去arduino论坛找找步进电机教程,arduino有现成的库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段也就是输出三个pwm,也可以,具体的话你去arduino论坛找找步进电机教程,arduino有现成的库驱动步进电 ...

谢谢指导,可以再简化吗?控制板什么的挺麻烦的!如果可以直接差接收机再调节舵角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