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又有新目标了——Vladimir新品Eagle

楼主(2015-02-13):
世上的事情怎么这么巧……
       刚刚圆了AVA的梦,帖子里前面还说V厂很久没有再搞类似AVA的新产品,SoaringUSA上面就出了Vladimir的新作Eagle!
       分三款,3.6米的RES纯热气流机,3.6米的襟副翼版本热气流机和4米的电动RESe……这不是活活要把人逼疯嘛!
       又得开始做梦了~!@#¥%……&*()-+
       先上几张美图解解馋吧

3.6米的RES

新版尾翼组更加轻量化

真是尤物啊

3.6米襟副翼版

机翼下方的舵机安装位

细节处理较之以往产品水准更进一步

机翼改为5折上反

4米电滑版

更多细节图片……

楼主:
Soaring USA上的报价800多美金,(4米的电滑900多),比AVA便宜了不少。结构基本与AVA类似,稍有简化。外段翼尖貌似直接采用了半刚性的凯夫拉制作前缘D盒,可以看到半透明D盒下有半翼肋。尾翼组取消了碳纤D盒结构,为完全开放式构架。
如果那一天捡了钱包,真的可以考虑下手弄一个摆在家里供着了哈

网友:
这东西只能看,让我飞可不舍得

网友:
电滑一直玩不好

网友:
可以当静态哈

网友:
飞这个必须带躺椅

网友A:
口水。。。国内有卖吗,真想砸钱搞一架。为啥这种机不用襟翼,因为速度太慢不需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水。。。国内有卖吗,真想砸钱搞一架。为啥这种机不用襟翼,因为速度太慢不需要了吗?

SoaringUSA上的介绍称,多折上反角有利于更好的“盘气流”,而Eagle上面也因此将AVA的平直中段机翼改为了带有一定上反角的构型,使总的上反角数量增加至5折。正是因为中段机翼有了这个上反角,令襟翼的设置变得复杂化,至少无法采用一体式的结构——同时因为这类模型飞行速度本身就很低,很飘,使用减速板完全可以满足ALES比赛中砸点降落的要求,所以取消襟翼也就不足为怪了。

楼主:
国内想要得到这类模型,貌似目前唯一的途径就是海外下单。好在现在去银行兑换一点外汇还不是太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SoaringUSA上的介绍称,多折上反角有利于更好的“盘气流”,而Eagle上面也因此将AVA的平直中段机翼改为了 ...

学习了

网友B:
一直不清楚AVA D-BOX是怎么完成的,是芳纶-碳纤维混编布制作成C型的弧边之后再将翼肋插入粘合还是直接在翼肋上成型?,这和用轻做蒙板完全不同对这样的工艺过程看了好久也没看透,觉得它得好处是强度/抗扭曲强度和重量恰当好处,特向钟先生请教,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清楚AVA D-BOX是怎么完成的,是芳纶-碳纤维混编布制作成C型的弧边之后再将翼肋插入粘合还是直接 ...

楼上的朋友太客气,
       乌克兰的Vladimir厂实际上还是很高科技的。像这类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作工艺都是采用了CNC的铝合金模具加温加压成型的。至于翼型剖面与翼肋的配合,因为原本就都是电脑绘图+激光切割,所以不存在精度和匹配问题。脱模后的复材零件需要人工修整边缘毛刺,打磨收边,然后再由人工装配机翼框架结构。翼肋很可能分成前后两段,而DBox'里面是隐藏的前缘材料和前半段翼肋来保证必要的强度和稳定性。AVA的主梁应该是若干(3-4层)纹理交叉的轻木片/碳片制作的腹板与上下碳板主梁混合制作的实心结构,外面再使用凯夫拉线沿展向全长度缠绕刷胶,直接与成型后的复材D盒粘接形成闭合结构(以上是我的推断,因为手里并无AVA的实物)这种主梁结构同时兼备极轻的重量和超高的强度(不论是抗压还是抗拉,在各个方向上都超级稳定)。但在制作难度和成本上也是极高的。
       要完成这样的机翼结构装配,一来是肯定需要专用的工装夹具,二来需要具备很高技巧的熟练工,否则精度和一致性很难得到保证。作为不惜成本,追求极致的厂家来说,一款产品要量产,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投入。
       附图并非AVA的主梁结构,而是全复材的MAXA机型的,不过从一些AVA细节的照片上看(例如减速板打开后暴露出的部分翼梁结构)估计二者应当类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太客气,
       乌克兰的Vladimir厂实际上还是很高科技的。像这类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作工艺 ...

确实如此,前方的玻璃钢纤维织物和日本玩家发的DLG机翼制作视频一样,应该是单层纤维布涂布树脂。
从老外的一些照片中看,老外的复材记忆完全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这样看来结构强度是完全够的,
反过来也说明一些机翼是强度剩余的,适当的结构简化对重量的控制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觉得AVA这点确实做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前方的玻璃钢纤维织物和日本玩家发的DLG机翼制作视频一样,应该是单层纤维布涂布树脂。
从老 ...

楼上的朋友下了功夫钻研,精神可嘉啊,赞一个~
MAXA或者SUPERA,以及后来的SHINTO之类的全复材模型,由于除了热气流科目以外,还要完成定点着陆、速度科目(Shinto是F3B)等等,机身内配有配重套管,翼载荷、速度范围变化范围很宽,对机翼强度的要求和基本作为纯滑翔机的AVA家族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对结构强度的要求也有所区别。
个人认为,翼展达到2.5米以上的机翼,如果采用传统工艺,木结构框架制作,必须对整体结构的强度问题做充分的考虑。抗压强度相对容易解决,而木质D盒的抗扭性能要远逊于复合材料的。副梁、斜翼肋等等都是比较成熟的做法。

网友C:
漂亮!!漂亮!!我是手写板,给三翼拜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漂亮!!我是手写板,给三翼拜年啦!

哈哈,手写老师好!也祝您新年吉祥如意哈!

网友D:
楼主,新年快乐哈,能说说图片上的机翼插接结构吗?看图片上好像也没有什么锁紧机构,这样的直接插接在飞行时不会出现机翼脱落的情况吗?一直纠结这些问题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年快乐哈,能说说图片上的机翼插接结构吗?看图片上好像也没有什么锁紧机构,这样的直接插接在飞行 ...

您所贴的第一张照片里,插销尾端有一个弹珠,插销推到底的时候,珠子会对准那个孔弹起来卡住锁止,即可防止插销滑脱。拆卸时用那个专门工具捅进去压下珠子同时往外拔,拆下机翼。不过从设计原则上来说,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过于特殊的专用工具,(否则万一遗忘或丢失,会特别的麻烦,尤其是在外场)。因此多数这类模具成型的复合材料机翼没有采用锁紧装置,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第一,外翼段内的套箱必须和插销精密配合,阻尼适中;第二,两段机翼对插后,拼缝处贴胶带加固。同时,在飞行过程中,随着速度变化,施加在拼合面上的应力主要是上下方向(Z轴)的剪切力,而不存在(或极少存在)展向上的拉伸力矩(转弯时的离心力因为飞行速度并不算太高,可以忽略)。所以上述两点能够保证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老钟,eagle貌似不是v厂的机子唉~~~而且摆在soaringusa上有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钟,eagle貌似不是v厂的机子唉~~~而且摆在soaringusa上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有点疑惑,因为Vladimir的官网上一直没有。但SoaringUSA明明写的是我们在乌克兰的朋友如何如何……而且宣称是按照美国F3J、5J的代表队要求设计并改进过的,类似于私人订制云云,颇有点云山雾罩的意思。不过想来乌克兰貌似不应该有第二家,且Eagle到处都是AVA的影子,所以我判断应该还是V厂的,只是没有批量生产,全球供应?

网友:
乌克兰有很多做这种类型滑翔机的厂,我家里就有一台堃哥送的simply the best,类似的dbox木结构的400级小鸡鸡。V家的东西,都会在他们自己网站上公布的。

网友:
新知识普及。

网友(2015-05-06):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前方的玻璃钢纤维织物和日本玩家发的DLG机翼制作视频一样,应该是单层纤维布涂布树脂。
从老 ...

D-BOX结构很久以前好像v家网站详细说过,现在网页改版以后有张和您最后一张图片配套的制作图没了,它是在模具中成形以后再套在骨架上完成D-BOX构架,就像在机翼前端带了个帽子,制作的模具应该是一个翼型配套一整套模具,成本相当高。模具分为阴模、阳模,碳布或者混纺布过胶以后夹在阴、阳之间的缝隙里,加温固化,出来的壳子就是D-BOX的前半段,再和机翼前部组合覆盖到梁的上面,所以d-box结构的机翼看不到梁。像AVA这类的大机型,翼型从AG24过渡到AG26,d-box的前部也随之过渡,金属模具在前期确实很高,现在用来做模具的非金属材料也普及甚广,这类结构的私人制作难度和成本也下降不少。有朝一日也想DIY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年快乐哈,能说说图片上的机翼插接结构吗?看图片上好像也没有什么锁紧机构,这样的直接插接在飞行 ...

其实这种紧配合就很靠谱了,你如果硬要高速滚转当心机翼甩出的话,悄悄告诉你个招,一块透明胶布就OK了,我们太阳鸟,台风都是这样的(学老外的)。

网友:
外加一块透明胶布(普通打包用的),再爆力的飞行主翼都不会脱落。太阳鸟,大黄蜂,还有雄猫,都试过了,完全没必要担心。

网友:
钟老师推荐的都是极品啊,梦想搞一台珍藏。

网友:
祝贺楼主又开始研制新品了!

网友(2020-04-01):
真是漂亮,我是第一次在楼主的贴子里看到滑翔机的减速板,真是别具一格,太漂亮了

网友:
现在才发现:从一楼减速板舵机特写的这张图里,貌似在中段的部分,Dbox是没有蒙皮的,仅仅是后面的翼肋部分有蒙皮。蒙皮也似是仅搭在DBoX的后部而已,是这样的吗?

网友:
涨知识了,真不错,好喜欢

网友(2021-05-13):
越看越发现自己无知

网友(2022-05-29):
看这种贴子才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