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140度十字盘选择那个?H-3 HR3 HE3 H-4 H-4X这几个 ...
急求140度十字盘选择那个?H-3 HR3 HE3 H-4 H-4X这几个那个是140度十字盘啊?

楼主(2015-02-13):
急求140度十字盘选择那个?H-3 HR3 HE3 H-4 H-4X这几个那个是140度十字盘啊?

网友A:
如果是Futaba的话 选H-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utaba的话 选H-3
就是FUTABA的H-3是140 谢谢和我一样不睡觉起那么早的兄弟

网友B:
同是南京模友顶贴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utaba的话 选H-3
选择H-3各十字盘动作都不对嘛?

网友A:
动作对不对和舵机安装方式有关 调下控制十字盘的几个通道的正反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