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冬天飞行时间更长~~~~~~~~~~~~~~~~~~

楼主(2015-02-13):
同样的机器,冬天比夏天飞行时间要长!因为冬天温度低,气压大,空气密度比夏天大,虽然就是大那么一点点,对高速旋转的桨肯定有影响的,我觉得冬天的效率要比夏天高!而冬天温度低造成的电池容量下降只发生在特的条件下:即把电池长时间放在低温的坏境下,比如室外等,此时电池由外到内,都已经“凉透”,容量肯定缩减。但是,但是我们玩飞机通常是把飞机从室内(冬天北方小区室内温度27度,以石家庄水榭花都小区为例) 拿到车里,从车里(也有20多度)再拿到室外飞,电池内外始终是室温状态,刚拿到室外还没来得及电池冷下来,就已经飞完了,所以冬天飞,电池容量几乎没有下降,但是桨的效率高了,所以我认为冬天飞行时间会更长!!!同学们,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A:
对于同海拔的地方,冬天的气压差所做成的空气密度变化其实很小的,如果真是按LZ 这样解析,那不是冬天就会有高原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同海拔的地方,冬天的气压差所做成的空气密度变化其实很小的,如果真是按LZ 这样解析,那不是冬天就会 ...

高原反应是因为气压低!如果按你的说意思,应该是夏天有高原反应  呵呵。。。

网友B:
按你这理论,飞机螺旋桨放在水里效率更高?

网友:
用事实来说话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
南方没暖气的还湿冷,你这都不知道!

网友:
我的就是。。。。。明显航线时间缩短

网友:
标题表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理论,飞机螺旋桨放在水里效率更高?

在一定范围内,即:桨可以顺畅转动,但是阻力不会过分变大的前提下。冬夏天的气压差别不算太大,密度相差也不大,但是对高速转动的桨肯定有差别。你拿水来说事,水和空气密度相差简直就是天地差别,桨的阻力太大了就没效率了。尤其是飞机这种大奖。最后说一点,别抬杠啊,仅限唠嗑。。。

楼主:
一般的玩家难以用事实说话!!!同样的地点,同一个的机器,同一块的电池,这次飞跟下次飞时间肯定有差别,因为本身就难以做到两次飞行的油门绝对一致,而且同一块电池也难以做到两次充电后容量绝对一样,其他因素还有包括气压,风、等原因,以上两次飞行条件稍有差别,就能造成飞行时间缩短或者增长几秒钟,所以无法确定究竟是哪方面原因造成的飞行时间变长还是缩短。在此仅仅是讨论气压大小对飞行时间的微量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理论,飞机螺旋桨放在水里效率更高?

这个必须的,你把飞机防水做好。丢水里试试

网友:
自己实测就知道了、相同条件相同地点
不同温度、同样都是悬停其他的我不多说了

网友:
气压对于飞行来说确实会有时间影响..但是也不是越高的气压时间就越久 ..低气压就越少..应该是有个最佳结合点....不过冬天夏天这个的气压差异应该对于飞行所造成的影响真的不是太大,
就像你说的..电池是从屋里到车里再到室外的...你可以认为这一过程温度基本不变..电池很温暖... 但是你把电池装到飞机上一会..螺旋桨强大的风力外加本身室外的温度差...会造成电池温度迅速下降的...而且..你出去飞不可能一块电池吧...汽车那个大铁壳子..热交换起来还是很有效率的..没多久车内温度就会和室外平衡..这时候电池的温度呢...
而且实践证明冬天飞的就是短,,,

我手里的电池..秋天买的..那会能飞20分钟基本..
但是现在冬天...只有12分钟..我飞起来基本都是同一个地点..差不多的时间...

操作也有没事悬停 也有暴力操作..飞行时间上来说和天气暖和的时候差真的是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原反应是因为气压低!如果按你的说意思,应该是夏天有高原反应  呵呵。。。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个没有发生嘛。

网友C:
电池不给力

网友:
确实如你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