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安装山狗相机gopro3+兼容对比

楼主(2015-02-13):
山狗SJ4000不带WIFI版,因为本人用于航拍,所以不入WIFI版,怕同频率干扰,先看看两张画质对比(有一定压缩了)
GOPRO3+拍摄

SJ4000拍摄
效果不做评论,一分钱一分货嘛

不完全兼容3D云台,大约相差1毫米左右,无法入槽

厚度也有区别,卡尺被朋友借走了,所以没有测量,看图

高度目测相差1MM左右

MINI的USB口版本也不对,不过商家会送USB口的AV输出线

3D固定框扣下明显隆起,不完全吻合,说明的确过高

对比GOPRO3+这个扣得相对紧实

最后来张整体镜头和外观对比
不做评论...
功底不好,懒得打字

网友A:
第2图色彩清晰度明显比1图优胜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图色彩清晰度明显比1图优胜多

对比下面停车位就知道不是同一时间拍摄,拍摄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
这两款相机的厚度不一样的,安装确实有点不易。

网友:
云台厂家出一种兼容挂架一定畅销

网友B(2015-03-31):
重心问题有没有测试?飞起来云台防抖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问题有没有测试?飞起来云台防抖可以吗?

防抖没有问题,只是重心靠前,后来用一块钱硬币固定后方,理论这样云台会更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抖没有问题,只是重心靠前,后来用一块钱硬币固定后方,理论这样云台会更省电?

有没有图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C(2015-08-05):
楼主你好,请问山狗3可以挂载到禅师云台上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山狗3可以挂载到禅师云台上面嘛。

可以,背面用一块硬币配重一下更好,固定卡用加长螺丝

网友(2016-07-26):
请问上山狗怎样改AV线?因为H3-3D云台原配是GOPRO的 T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