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威特电调不能自检

楼主(2015-02-13):
昨天还能,今天不能了,是不是接触虚啊。但是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A:
你不怕短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怕短路么???

我看看是不是接触虚,所以把热缩管刚刚拆了

网友:
皮拔了~~~~不怕挂么~~

网友B:
换个电调试试,如果挂了可以送修。

网友C:
三个香蕉头上热缩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香蕉头上热缩管啊!!!!!!!!

我是把热缩管拆下来看看是不是接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调试试,如果挂了可以送修。

怎么联系厂家呢

网友:
看见恁几个头像 忍不住笑了

网友B:
可以问一下卖家,我修过,但忘记留地址了。厂家还是很负责的,期间来过两个电话,最后确定是我的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一下卖家,我修过,但忘记留地址了。厂家还是很负责的,期间来过两个电话,最后确定是我的接收机问 ...

你也是电调不自检吗事,怎么是接受机问题呢?

网友:
油门曲线换了没

楼主:
换了,估计不知道什么地方接触虚,下午通电研究烧了,买了好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电调不自检吗事,怎么是接受机问题呢?

接收机卫星虚接造成信号不稳,以为是电调原因,联系卖家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卫星虚接造成信号不稳,以为是电调原因,联系卖家返厂。

我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接触虚,最后烧了,从新买了个50a好盈的电调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