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link乐迪CB86 PLUS —— 一款可以在线升级的独 立 平衡充电器

楼主(2015-02-13):
充电器是玩模型的必备装备,乐迪CB86plus可以带您进入高精度的 独 立平衡充时代。现在目前的市场上不乏有各种的充电器,对于玩家而言,使用的方便性以及保姆式的充电服务会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
继AT9上市后,乐迪公司在不断的前进,经过不懈努力,即将强势推出一款高精度的独 立 平衡充电器。
CB86plus上市前,乐迪电子征集了广大模友的意见,很多模友也期待着CB86plus的到来。接下来,让大家先目睹为快。

网友:
看着真是不错!就看价格了!

网友:
升级有什么用?

网友:
功率太小了,还是PL8吧

网友:
还有360电池管家

网友:
能老版贴钱置换么··?~求可以置换··

网友:
如果有能测内阻的硬件更完美了····

网友:
好东东,剩下的就看价格了。

网友:
貌似不便宜

网友:
好强大一样。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CB86,感觉电流偏小,CB86plus电流还是6A为什么不把它的充电电流提高到10A呢?

网友B:
老款cb86可以以旧换新吗?

网友:
就看价格了

网友:
在用老版的cb86    除了usb升级外  plus和原版比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CB86,感觉电流偏小,CB86plus电流还是6A为什么不把它的充电电流提高到10A呢?

您好
因为独立平衡充是用电池平衡线充电,平衡线通过过大电流,会发热和发烫,严重时会烧断。6A是经计算和验证的安全电流值。 CB86PLUS的平衡精度比CB86更高,达0.001v,其他充电器一般在0.01v-0.006v,越高的充电精度,电池平衡更好,平衡速度也会有所加快。

网友:
看样子要上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因为独立平衡充是用电池平衡线充电,平衡线通过过大电流,会发热和发烫,严重时会烧断。6A是经计算 ...

我没有描述清楚,我经常是多块电池同时并充,CB86只有6A的充电电流,分摊到每一块电池的充电电流还不到1A,因此充电很慢,如果CB86 PLUS 能够达到10A的电流,则电池的充电速度可以快很多,单块电池我都是按1C充电的,提出10A的充电电流主要还是考虑多电池同时并充的需要,如果充电器并充时能够大电流(超过10A),循环充电时限制在6A电流,则充电器的使用将更加灵活和安全。

网友C:
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器要它干嘛...充电6S的大电池等死人

网友:
能不能另外搞个接头,把电池主头接上。大电流就主头过,平衡头用来平衡,这样充电速度就快了啊。最好能20A充电。

网友D:
  如果连8块6S 6000毫安的电池充电时间是多长?

网友:
俺的CB86\AT10的问题都还没解决,静观大家的使用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连8块6S 6000毫安的电池充电时间是多长?

八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CB86,感觉电流偏小,CB86plus电流还是6A为什么不把它的充电电流提高到10A呢?

平衡头的线最大支持6a充电  你大电流平衡头的线受不了会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cb86可以以旧换新吗?

哥们儿 看来不给置换  你看都不搭理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CB86,感觉电流偏小,CB86plus电流还是6A为什么不把它的充电电流提高到10A呢?

因为还是没摆脱平衡头充电。10a平衡头扛不住

网友:
f

优先获得厂家发的新图~~

网友E:
没有资格发帖,所以在这里找一下乐迪客服。
12月底买了一台AT9,今天下午地面测试机器的时候,把控电用完了,电池报警。
然后换了块电池,正常开机,结果发现机器死机了。以上是原因,下面是故障现象。
经过电脑APM测试,混控和编程通道只识别刚开机时状态,开机后切换无反应,关机后切换再开可以正确识别刚开机时状态。油门、升降舵、开关等非混控通道正常输出,但是屏幕不显示数据变化。屏幕两边设置按钮无反应。
后来换报警电压以下的电池,发现在电池报警图案出现时,混控编程和普通油门等通道所有操作正确识别。但是按屏幕两边设置按钮,主界面出现后就又变成上面的状态。

本来想测试好机器过年用的,这么一搞算是完了。你们客服是放假了吗电话也没人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资格发帖,所以在这里找一下乐迪客服。
12月底买了一台AT9,今天下午地面测试机器的时候,把控电用完 ...

希望乐迪能尽快联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活动吗?持续到什么时候?我要上手一个!可是过年了,钱要留着啊!

网友:
先解决好质量问题好不好,我的CB86已经返厂一次了,左侧第一通道电压低于正常值0.5V,当时造成我两块电池鼓包。你们售后倒是很爽快让直接顺丰到付,结果修了整整1个月才发回来,还是我打了电话问过之后才记得修。上次返厂你们售后QQ说再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这才回来1个多月又出这问题了,还能不能让人信任你们的产品了,与其让这些有问题的CB86在市面上造成不好的影响,还不如厂家回收了换成技术成熟的产品。

网友:
乐迪能否推出一款专供小鸡用的充电器。
需要同时对6组以上多组1s或2s电池进行充电,最大电流只需1A,但是必须做的小巧,便于携带。
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技术信息,还可以测试并给出测评报告。

网友F:
这个充电器上市没有,售价好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充电器上市没有,售价好多?

已经上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上市了~~·

发个连接看看

网友:
急切希望乐迪研发一款大功率平衡充电器,与PL8等抗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CB86,感觉电流偏小,CB86plus电流还是6A为什么不把它的充电电流提高到10A呢?

因为这个使用平衡头冲·平衡头的线最大支持6a的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器要它干嘛...充电6S的大电池等死人

您好,CB860LUS充电电流最大6A,平衡电流也是0.1~6A可设。很多20A,30A的大电流充电器平衡电流仅仅几百毫安,平衡时间会很长哦~CB86PLUS最大的特点是平衡精度好,能修复电池,一次可以8个电池同时充电,给您省去很多守候等待更换电池的时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