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和A6还有A9到底选择哪一个?大神来给点意见,感谢

楼主(2015-02-13):
如题,原来计划买A6或者A9,后来别人说BC168用着不错,这几款充电器都没用过,不晓得具体差在哪里了,或者各自优点在哪里?请大神指点

网友A:
a6爆改性价比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爆改性价比最好

怎么改?

楼主:
论坛里关于bc168和A6的帖子都看了,各说各的好

网友A:
引线出来,把板子上溜上焊锡,改个风扇然后长期8a充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线出来,把板子上溜上焊锡,改个风扇然后长期8a充电吧

你确定平衡头受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平衡头受得了????

确定。。。换充电器之前用过好长时间。。你先看清楚怎么改的,引线出来,liu焊锡 ok?

网友C:
起步还是老老实实用成品好,有能力另说。A6是几年前出来的性价比不错,有保修。A9比A6升级了一些,不过保姆还要一笔钱。最简单BC168,功率也凑合。其实乐迪的86最合适,就是新品稳定性要进一步证明,你要在南方可以考虑,厂家还是比较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步还是老老实实用成品好,有能力另说。A6是几年前出来的性价比不错,有保修。A9比A6升级了一些,不过保姆 ...

A6不用保姆不能用吗?也可以吧

网友:
a9吧,玩4s电池的时候a9一次冲两块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换充电器之前用过好长时间。。你先看清楚怎么改的,引线出来,liu焊锡 ok?

你线上锡关平衡头鸟事,你去查查那个平衡头额定电流几安, can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线上锡关平衡头鸟事,你去查查那个平衡头额定电流几安, canyou?

你能把字看清楚么?你长眼睛了么?1.引线!!!

2.板子 上焊锡
字写在那里你都看不见还来回帖。。。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5&highlight=a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9&highlight=a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a6%B8%C4
感觉你眼睛和智商都不太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线上锡关平衡头鸟事,你去查查那个平衡头额定电流几安, canyou?

以后先好好读读别人说的是什么,再回帖,你回了2次。。。连我发的字都看不清我真是无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先好好读读别人说的是什么,再回帖,你回了2次。。。连我发的字都看不清我真是无语

你电池上的那个平衡头头子怎么处理的???换了XT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电池上的那个平衡头头子怎么处理的???换了XT60?

你看第三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第三个帖子

问题是你那个两根粗的线电流都会从哪里走吗,真实有意思,没耐心你可以不说,请不要人参攻击好不好,气急败坏 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那个两根粗的线电流都会从哪里走吗,真实有意思,没耐心你可以不说,请不要人参攻击好不好,气急 ...

恭喜你答对了!电流几乎全部从那两根线走,真是有意思。。。。你不好好看字,给我回了这么多帖子,还说我攻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那个两根粗的线电流都会从哪里走吗,真实有意思,没耐心你可以不说,请不要人参攻击好不好,气急 ...

真的请你把我发的看清楚,再来回复。。。

网友B:
这个又不是 b6,有理论或者电路证明只有第一根线和最后一根线才回过大电流吗?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盲目改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又不是 b6,有理论或者电路证明只有第一根线和最后一根线才回过大电流吗?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盲目改装
...

首选A6  出问题方便,直接寄回韶关厂家就行

大电流8A充电,外接充电线跟平衡头直接充电两码事,相关资料论坛以前有坛友做过电流测试的,可以自己搜索相关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A6不用保姆不能用吗?也可以吧

跟BC168差不多,平衡头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选A6  出问题方便,直接寄回韶关厂家就行

大电流8A充电,外接充电线跟平衡头直接充电两码事,相关 ...

好吧谢谢

网友:
8a怎么能叫大电流?

外场还是用串冲吧

网友E:
两种我都用过,首先BC168充电器对电池不娇气,什么电压的锂电池都可以充,最大8A,但是实际达不到8A电流,也不好外接保姆,操作简单,一目了然,显示的充电电量也不准,会偏高,A9充电器功能和BC168差不多,但是对电池有要求,有些不太好的就充不了,会经常报警,停止充电,很讨厌,但是充电电流有8A,电量也准,还可以外接保姆功能,操作比较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我都用过,首先BC168充电器对电池不娇气,什么电压的锂电池都可以充,最大8A,但是实际达不到8A电流, ...

感谢。。。那我还是不考虑bc168了。。对了,a9和a6仅仅是功率上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那我还是不考虑bc168了。。对了,a9和a6仅仅是功率上的区别?

A9就是充9S电池,A6就是充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A9就是充9S电池,A6就是充6S电池

那不用保姆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不用保姆可以吗?

不用保姆可以的,保姆的作用是八个电池一起全插上,它会自动充完一个再充下一个的,一夜电池就全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保姆可以的,保姆的作用是八个电池一起全插上,它会自动充完一个再充下一个的,一夜电池就全充满了。 ...

那bc168就不行喽?只能一块一块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bc168就不行喽?只能一块一块充电了?

bc168可以同时充4块6s,5s,4s。8块3s。12块2s。但是要电池压差不大于0.1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