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mah5C3S的电池能飞航模吗?

楼主(2015-02-13):
手头有两块6000毫安时 的3S电池。只不过是5C的。想飞好小子1720,谁有经验说说能不能飞?电机2814的,9/10寸桨,40A电调。我看电池的放电能力是30A(6000ma*5C=30A)两块并联岂不是就是60A啦?电调才40A,那么电池完全可以满足电流需求吧,可以这么计算吗?

网友A:
理论上温柔飞应该是没啥问题,但是现在电池都是个虚标,你有啥法,夏天,某牌4200 35C电池,2814电机,40A电调,满电推个全油门瞬间变成3.9多了,当然这飞着一点问题没有,很正常的,但是你这个5C的电池要是推个全油门不知道会不会能保持在负载电压还算正常呢,别大油门爬升呢,电压变成3.0或者更低,那就算了,你插上BB叫,测试下电池的负载能力,5C是个参考,要是压降太大,那还真不推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温柔飞应该是没啥问题,但是现在电池都是个虚标,你有啥法,夏天,某牌4200 35C电池,2814电机,40A ...

恩恩 搞明白了。我忽略了压降的问题。多谢指导!

网友B:
我觉着楼主首要考虑的应该是重量问题,好小子设计的电池应该是1500mah(有点忘记了。。应该是吧),您这个6000mah的,按您说的还要两块并联,那重量会多很多。且不说升力够不够,能不能飞起来。即使能飞起来,翼载荷也会非常的大,也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难飞,而且飞机本身的结构也受不了这么大的重量啊~

网友C:
反正重量大c数高的不好用,我18c1500毫安2s飞不起四通直机,2s800毫安25c就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楼主首要考虑的应该是重量问题,好小子设计的电池应该是1500mah(有点忘记了。。应该是吧),您这个6 ...

但,1500的是不是有点小呐。我2200的飞塞斯纳都无压力。好小子1720翼展一米七几,本来是可以做Fpv的载机的,应该能承受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重量大c数高的不好用,我18c1500毫安2s飞不起四通直机,2s800毫安25c就完全没问题

嗯嗯,知道了。我看着重量确实重点。也不知道别人的是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楼主首要考虑的应该是重量问题,好小子设计的电池应该是1500mah(有点忘记了。。应该是吧),您这个6 ...

人家是好小子1720,大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