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舵机滑块脱落就费了?

楼主(2015-02-13):
以前飞HP100BL(也是用驰远的白色舵机)滑块脱落压回去就没事了,100S的舵机好像没那么省心。试过两次炸机时舵机滑块脱落,拆开后压回去,飞1-2个起落滑块又跑到边上去了,而且是飞行过程中发生的,差点炸机。

拆开发现那个金属刷又脱落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果断换新!

网友:
松了不要紧,只要飞行时候不脱落。可以用胶水黏上。

网友:
几十元的东西还返厂?也太能折腾了
留作配件吧。
这东西我也炸掉一个,滑套飞出了拆开不知道怎么弄回去,

网友A:
我的是擠回去就好了 也脫落了2次 現在也都沒事 可能是運氣吧 以前玩922也是如此 也不知脫落幾次 一樣是擠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擠回去就好了 也脫落了2次 現在也都沒事 可能是運氣吧 以前玩922也是如此 也不知脫落幾次 一樣是擠回 ...

兄弟说的这个是100S的三线舵机吗?我之前玩HP100BL时用驰远的五线白色舵机也是压回去就没事了,但100S的这个舵机好像不行,试过两个滑块脱离后压回去飞1-2个起落又坏了,一般是飞行中舵机直接失控炸鸡,下来发现是滑块顶到一边去了。因此我现在滑块脱落的都不敢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这个是100S的三线舵机吗?我之前玩HP100BL时用驰远的五线白色舵机也是压回去就没事了,但100S的 ...

是的 我就是買hcp 100s

网友:
整点螺丝胶压回去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