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设置多轴一键刷锅。

楼主(2015-02-13):
求教;怎样设置多轴一键刷锅。

网友A:
返航点锁定,然后打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航点锁定,然后打副翼

怎么锁定?

网友:
你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dji-m-v2看了他们设置遥控器的混控可以实现,但是看不明白,

楼主:
RE: 求教;怎样设置大疆v2飞控一键刷锅。

我是dji-m-v2 飞控,现在想练习手动,不知怎么方向和副翼一起打飞机就掉高。求指教

网友(2015-03-27):
什么是刷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返航点锁定,然后打副翼

请问我的也是大疆NAZA-M-V2,不知如何锁定进行刷锅,请指教,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也是大疆NAZA-M-V2,不知如何锁定进行刷锅,请指教,感谢了!!

首先在你要拍摄的建筑物旁设定为返航点,然后飞到合适半径,遥控打到返航点锁定,给点横滚和推杆,就可以刷锅了·····机头会一直绕着返航点打圈

网友:
我也是用的大疆V2飞控,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你要拍摄的建筑物旁设定为返航点,然后飞到合适半径,遥控打到返航点锁定,给点横滚和推杆,就可以 ...

谢谢指点,看来需要实践来摸索,如有可能,还麻烦多多不吝赐教!

网友:
刷锅不是控制好油门的铜丝俯仰和方向配合着刷么,

楼主:
返航点锁定,然后打副翼不行的。不知道这个方法你实际刷过锅没?

网友:
左刷,,副翼向左方向向右,,,右刷反之

网友(2015-07-16):
引用 楼主:
我是dji-m-v2 飞控,现在想练习手动,不知怎么方向和副翼一起打飞机就掉高。求指教

前进或侧滑都会引起升力下降,掉高度是正常的,补油门就行了,补多少看眼手反应和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