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 HIGN ONE 相机真的纠结,GH3 VSA7

楼主(2015-02-13):
官方写的z1400 兼容 GH3  4  , A7 A7S

我看坛子里用GH 3 GH4的比较多  A7 A7S少一些 这是什么原因

GH系列专为录像设计?散热 续航力

好吧 GH3单机新的多少钱现在?

楼主:
GH3 镜头如何选择呢? 大家用的最多的是哪颗       14mm 2.5?

网友A:
之所以用松下的GH3/4,是因为松下相机的视频效果最好,大部分买松下相机都是买摄像机,松下的GX系列和GH系列采用超采样技术,将高分辨率的视频压缩成1080P,那效果不是盖得,接近电影级别摄像机。而且重量和价格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用松下的GH3/4,是因为松下相机的视频效果最好,大部分买松下相机都是买摄像机,松下的GX系列和GH系 ...

视频肯定厉害    轮照相 是不是渣渣?   比起佳能尼康 D7000 60d 之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用松下的GH3/4,是因为松下相机的视频效果最好,大部分买松下相机都是买摄像机,松下的GX系列和GH系 ...

网友B:
a7系列目前不能控制照相,也无法控制录像的开启或关闭。更直接的说就是快门线不是给它用的。gh3,gh4则无此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7系列目前不能控制照相,也无法控制录像的开启或关闭。更直接的说就是快门线不是给它用的。gh3,gh4则无此 ...

那必选gh无疑了  照相这么渣渣 这可如何是好  gh4比3 提升照相能力大么

网友C:
GH4+奥林巴斯12.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GH4+奥林巴斯12.20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7系列目前不能控制照相,也无法控制录像的开启或关闭。更直接的说就是快门线不是给它用的。gh3,gh4则无此 ...

GH4好像单人模式是不能控制录像和拍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H4好像单人模式是不能控制录像和拍照的

可以的,单人模式遥控器ch8控制,双人模式云台遥控器ch8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单人模式遥控器ch8控制,双人模式云台遥控器ch8控制

什么时候能控制摄像就好了,现在只能拍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