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自制MWC飞控

楼主(2015-02-13):
这是之前焊飞控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804

装在了330小机子上,照例电机直接焊在电调上,因为用了高压接收,所以飞控直接用3s供电

刚试飞的时候,自稳很优秀,但是油门不够顺滑,有时会自己上下蹿

就担心是不是震动,因为传感器板是直接插上去的,没有焊接

但是加了铜柱固定,问题还在

然后就想起来忘记开遥控器死区了,开了之后果然问题解决

不过这下也就搞不清直接插传感器板是不是也没关系

气压计还没盖被子,所以就手动控制油门了

另有个问题,没有找到合适的海绵,用棉花盖气压计可以莫?

网友A:
我也用洞洞板做了个,没有飞,做完连地面站试了下就拆了。
请教下遥控器死区是什么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电调,貌似不是很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洞洞板做了个,没有飞,做完连地面站试了下就拆了。
请教下遥控器死区是什么

个人的估计,意思,是:
油门在中间某一段小区域滑动的时候,,飞控油门输出固定,不会变化,这样就防止多轴上下频繁的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电调,貌似不是很稳啊

因为还没用气压计定高,手动控制油门上下,所以会上下跑,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洞洞板做了个,没有飞,做完连地面站试了下就拆了。
请教下遥控器死区是什么

就是用来把较小的遥控信号输入来屏蔽掉,主要用来屏蔽遥控本身的抖动

网友C:
弱弱问一句:气压计要盖海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句:气压计要盖海绵吗?

至少apm里面都是盖的

网友D:
请教一下有没有原理图,接线图也可以,准备自己搭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有没有原理图,接线图也可以,准备自己搭建一个

arduino nano和gy-86之间就两根线,sda接到A4scl接到A5,然后在D13上接个LED当指示灯就行了,接收和电调按照MWC的说明书接到D2到D11直接相应口上
MWC官网上都有说明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arduino nano和gy-86之间就两根线,sda接到A4scl接到A5,然后在D13上接个LED当指示灯就行了,接收和电调 ...

多谢了,买配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我现在手里只有电烙铁、焊锡和一些线材
除了arduino、gy86和洞洞板之外需要别的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了,买配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我现在手里只有电烙铁、焊锡和一些线材
除了arduino、gy86 ...

还需要 led 和 电阻,传感器板容易焊坏,多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