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凤凰5能飞多轴啊?

楼主(2015-02-13):
飞电直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2015-10-03):
也是天七,昨天第一次安装凤凰5,折腾半天多,四轴、固定翼和直升机飞了个遍,几乎全炸光了

网友:
在设置模型里都能选择

网友:
多轴只有四种可选

网友A:
我在凤凰屋里面,练得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凤凰屋里面,练得直升机

我练固定翼,学习

网友:
恩,有多轴的,我师父让我先练直升机

网友:
固定翼玩了一两把,不太好控制

网友(2016-01-04):
模拟直升机和多轴我老是飞的看不见飞机  怎么控制呀  哪位前辈给指点指点

网友(2016-06-01):
我的凤凰模拟器装上之后 打不开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