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龙原装主板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5-02-13):
我是新手,弄了一个恒龙豹2,配7.2V 5000ma电池。。。。以前跑烧过一个主板。最近把车体内部做了强化,也加强了底盘。换来一个恒龙原装的主板,电机是黑皮电机(395改装的)。电源从开关出来以后直接焊在了主板上。问题是:没跑一会儿(大概10分钟)感觉主板以及连接主板的电源线很烫(油门最多推到一半),估计有40多度,没到50度。麻烦各位看看,这种现象正常吗?另外恒龙主板正常的工作温度是多少呢?或者正常的电流是多大?

楼主:
履带不算紧啊。 。。。好奇怪

网友A:
改了马奇步的380高速电机,恒龙原装主板,金属履带,波箱,把主板外边的壳子拆了,连续跑1个半小时都没有问题,就电机烫手,加个温控风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马奇步的380高速电机,恒龙原装主板,金属履带,波箱,把主板外边的壳子拆了,连续跑1个半小时都没有问 ...

你的电源线烫手吗?我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源线烫手应该是线路的接触不好,不然这个电流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烫手应该是线路的接触不好,不然这个电流不会的

多谢。。。貌似。。。电池没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