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高手,H3-3D云台的IMU版,V1 和V2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5-02-13):
求高手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区别
嗯嗯,谢谢哦。那再请问下更换完IMU云台打航向不会动是不是说明有问题呀??

网友B:
所有固件升级到最新版试试

网友C:
H3-3D V1 从 H3-2D云台刷3D固件而来,V2省略了1/3硬件贴片元器件,降低成本后功能不变(软件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