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队晒晒太阳

楼主(2015-02-13):
阳光明媚,在家里让这几个月组装的机队都出来晒晒太阳,再飞飞练手感。

F450配置
  电机:银燕2213 935KV;
  电调:ZTW 甲壳虫,刷simonk固件;
  飞控:APM 2.5 + NEO 7M GPS
  接收:DEVO RX601

MF280配置
  电机:银燕1806塑料电机
  电调:ZTW 蜘蛛12A
  飞控:CRIUS AIOP,刷MWC pre 2.4, NEO 6M
  接收:山寨DSMX F603

LS250配置
  电机:银燕1806电机
  电调:银燕12A
  飞控:CC3D
  接收:DSM2 AR6200接收

遥控: 华科尔D10, 刷suvsuv固件。

三种机架,三种飞控,三种接收。飞行技术还很菜鸟,但折腾也是种乐趣。

机队

机队

F450 + APM

F450 + APM

MF280 + MWC AIOP

MF280 + MWC AIOP

LS250 + CC3D

LS250 + CC3D

网友:
能否说说三种飞控的飞行对比

楼主:
前面说了,飞行技术还很菜鸟,只是对尾悬停比较熟练了。
所有飞控都没调整参数,用缺省配置,但基本上都还比较稳定,两个250机架要活一些,摇杆修正要多些,F450则很稳定,很好飞。

CC3D没有气压计定高,还是不太习惯,用缺省的油门设置,总也控制不好,后来在GCS里面设置了油门曲线,选log曲线,再稍微调整下,才感觉油门和高度好控制一些。
MWC AIOP和APM有气压计定高,飞起来就很方便了,起飞后,开定高模式后,油门和高度控制很容易,所以总体感觉250穿越机用MWC和APM其实应该也不错,有定高好飞一些啊。

最近还买了个NANJ32飞控,就是MWC的32位版本,准备再装个新机折腾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飞行技术还很菜鸟,只是对尾悬停比较熟练了。
所有飞控都没调整参数,用缺省配置,但基本上都还 ...

缺省什么意思

网友:
最好来个编队飞行~

网友A:
GPS 外壳 看着像是放CPU的盒子。。。

网友:
一家就整这么多的多轴哈、

网友:
这么喜欢多轴!

网友:
全是四轴啊

网友:
默认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外壳 看着像是放CPU的盒子。。。

sd卡的盒子。

楼主:
下午在操场飞了ls250,cc3d对新手还是有些难,看来还是应该主要拿mf280,结合气压定高去练习了。

网友:
布线太乱了啊。。。。。。。。。。。。

网友:
布线乱了一点,不扎好飞起来掉一根重要的就炸鸡,不划算哪。

楼主:
GPS定点

今天F450到外面飞行了一下,有阵风,但GPS定点还是挺稳的,NEO 7M表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