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CC3D飞固定翼了 好小子

楼主(2015-02-13):
设置需要耐心。飞的时候明显觉得要稳多了。至于松杆中立平飞不是很明显。参数还有待调节,平飞的时候机翼有摇摆,貌似是感度太高的现象。慢慢研究吧。

网友:
终于有人这么飞啦,喜欢研究的人好少、、、、

网友:
终于见到用cc3d固定翼模式的了~~还等待探索~~~

网友A:
等到了,这个功能最起码可以和nx3。A3比下,现在CC3D已经7,80了,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B:
怎么做到的。。。。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到的。。。。求教程

按照设置流程一步步走就是了。至于流程是什么,设置过多轴的应该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到了,这个功能最起码可以和nx3。A3比下,现在CC3D已经7,80了,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是的性价比很高,设置好了应该比a3,nx3更好,当然没有一键吊机,一键救机。关键还在于参数的设置,设置参数还要从理解参数开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设置流程一步步走就是了。至于流程是什么,设置过多轴的应该都知道。

你是用的四轴模式飞的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四轴模式飞的固定翼?

当然不是。有三种模式:多轴,固定翼,直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有三种模式:多轴,固定翼,直机。

老固件好像没有吧。。出新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固件好像没有吧。。出新固件了?

这就不知道了,目前的固件是有的,你升级固件试试,或者安装新的地面站就能看到设置菜单。

网友:
好小子还装飞控?

网友C:
求LZ调机心得和PID截图,我也想用来飞固定翼,不过不知道PID数据怎么起调

网友:
恩,不错,我早就有此想法了,就是没有做,楼主有心,先开始尝试了,顶!

网友D:
问下楼主,舵机那里固体要如何设置啊,就是那个最大值,最少值,和中位值,是先设好再连舵臂和舵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舵机那里固体要如何设置啊,就是那个最大值,最少值,和中位值,是先设好再连舵臂和舵角吗?

把CC3D置于飞机平飞的状态,水平校准就参考这个姿态。按照地面站软件的提示一步一步走,其中有关于舵机的最大最小中立三个值的是设置,建议在设置前连接上接收机,摇杆中立。全部设置完毕在回过头细调各个舵机的最大最小值以及中立点。舵机臂在整个过程中先用舵机测试器之类的东西找到中立点安装好,在细调过程中如果没法调到满意的位置再考虑改变舵机臂。设置好了再连接舵角,动摇杆到最大位置,看舵面的移动状态,再次微调舵机行程。微调的时候不要动飞机,因为飞机偏离水平校准时的姿态,CC3D会做出修正,你就没法知道是动摇杆舵面在动还是CC3D在修正。置于舵机的正反向,先要满足CC3D自动修正的动作正反向是正确的,如果动摇杆舵面反应不正确,再在控中设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LZ调机心得和PID截图,我也想用来飞固定翼,不过不知道PID数据怎么起调

不同飞机不同值。 先P 再d 再I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同飞机不同值。 先P 再d 再I

那么初始起调应该填多大的数值呢?看多轴的默认是0.00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初始起调应该填多大的数值呢?看多轴的默认是0.00x的

看我后来发的帖子

网友:
这是倾转旋翼的开始

网友E:
为何不用 multi wii 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用 multi wii 来飞

没有听说过,去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听说过,去学习下!

Multi Wii 的。

网友:
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吗?

引用 网友F:
Multi Wii 的。

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吗?

网友(2015-11-15):
我用乐迪遥控器,连接CC3D地面站,都设置好了,拔掉USB后,通电,飞机能自动修正各舵机,但遥控没反应,不知怎么回事???
遥控器设置也是固定翼模式啊

网友:
不如试验下 cc3d 刷cleanflight( 升级版 multi wii) 再来飞。
Multi wii  我是试验过了,平稳能接受,定高不好(只是加油,没有用升降舵)
cleanflight 还没有试验过

网友:
我用cc3d飞过z84飞翼,增稳效果很明显,感度很高,舵一直在动,频率很高

网友G:
我用cc3d飞飘飘机,很稳,航拍几乎不用加云台

网友H(2015-12-28):
引用 网友G:
我用cc3d飞飘飘机,很稳,航拍几乎不用加云台

想问问在固定翼上cc3d如何设置,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问在固定翼上cc3d如何设置,求教。谢谢

怎么连线呀?

网友:
怎么连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CC3D置于飞机平飞的状态,水平校准就参考这个姿态。按照地面站软件的提示一步一步走,其中有关于舵机的 ...

怎么连线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装平衡仪?感觉好小子随便搞啊

网友:
在固定冀上搞飞控,一定要支持!免去了新手练习中无谓的炸机,关键是连续炸机让新手会失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