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与黑狗3+视频实测对比

楼主(2015-02-13):
两台机子都用1080P拍摄,黑狗3+帧频设25,FOV为M,7M码流;鹰眼1+为U1设置
视频白天、夜晚各拍摄了一段,给各位参考。
甚至哪个是哪个拍的,大家不妨一猜。

网友A:
左边的是鹰眼,右边的是gopro,对吧

网友B:
不猜,如果觉得狗3+不如1+,愿意用3台1+换狗3+

网友C:
为什么感觉白天晚上  左右有换过

网友D:
白天的左边是鹰眼吧,室内的是左边鹰眼……这画质相差还是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鹰眼,右边的是gopro,对吧

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猜,如果觉得狗3+不如1+,愿意用3台1+换狗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感觉白天晚上  左右有换过

没换,这是它们白天晚上有各自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天的左边是鹰眼吧,室内的是左边鹰眼……这画质相差还是不小啊

感觉往往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换,这是它们白天晚上有各自表现

晚上感觉左边噪点明显  不像是狗   但是 白天  右边饱和度比较高  像鹰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晚上感觉左边噪点明显  不像是狗   但是 白天  右边饱和度比较高  像鹰眼

而且右边 总感觉白平衡不准确

网友:
感觉确实不准

网友E:
光用狗还要有好的显示器配合效果才最好。我买的银狗4拍的视频一到笔记本电脑上看就感觉偏暗对比度也没有在狗上面看着好,后来发到手机上看手机效果和狗的屏幕放出来效果一样,多次视频图片在手机和笔记本上对比,确定是我的笔记本屏幕显示效果不好。手机视频截图也比电脑截屏稍好,准备外接ips液晶屏来做后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用狗还要有好的显示器配合效果才最好。我买的银狗4拍的视频一到笔记本电脑上看就感觉偏暗对比度也没有在 ...

这是手机显示屏做了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上感觉左边噪点明显  不像是狗   但是 白天  右边饱和度比较高  像鹰眼

鹰眼应该在算法上做了增加饱和度和图像的锐化,另外在夜景做了抑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右边 总感觉白平衡不准确

应该是加了饱和度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猜,如果觉得狗3+不如1+,愿意用3台1+换狗3+

收1+,哈哈,层主有的话,出我个啊,怎么样?

网友:
左边应该是狗,右边是鹰眼1+

网友:
先学习,多学习。准备上!!!!

网友:
我只知道你是在南通,,,,,兄弟 你联系方式多少? 我南通港闸的 一起玩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