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50机架想增加续航时间

楼主(2015-02-13):
如题,S550机架,朗宇3108s  720kv电机,1047碳桨,30a电调,哪吒V2,大疆数传,TS832发射,电动脚架,3S  5200  25C达普电池,狗台,挂狗3+,加电池全重是2400g,就这些,现在的续航时间是7分钟,如果上3S10000,续航会多些吗?如果上4S5200会怎样呢?求高手,求补课,求学习……

网友A:
我  估计  上了  3S   10000     时间最多会到   12分钟左右 把      上  4S   5200    时间最多能到 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估计  上了  3S   10000     时间最多会到   12分钟左右 把      上  4S   5200    时间最多能到 1 ...

能说下,3s和4s之间的差别吗,就续航时间长短的差别,求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下,3s和4s之间的差别吗,就续航时间长短的差别,求学习……

感觉上是 物理 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   是 数学问题
电池内部的  能量     就是   3S      11.1V     乘以     5200毫安           大约  58瓦        悬停  7分钟             电池 电量除以时间就是每分钟的耗电量   悬停功率 大约      8瓦 每分钟     乘以60分钟就是    悬停  功耗     千瓦时
4S电池  14.4V     5200毫安   大约     75瓦          3S  11.1V     10000毫安   电量   111瓦         用电池电量除以 悬停功耗   就是时间    不过都是 理论值  实际变化很大  要调整飞行姿态  耗电量不是 常量是变量

网友:
这电机用4S电池才比较好吧

网友B:
这还是太重了,感觉这配置话狗没必要,我的小飞机,挂华坑狗台和狗全重124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是 物理 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   是 数学问题
电池内部的  能量     就是   3S      ...

我学习不好,通俗点问您,就是以现在我的配置,最稳妥的增加续航时间的选择,是上3s10000  25c还是4s5200  25c好呢?

网友:
要长续航 用低K值电机 配6S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学习不好,通俗点问您,就是以现在我的配置,最稳妥的增加续航时间的选择,是上3s10000  25c还是4s5200 ...

1、先减肥,太重了,如果只是普通的两轴狗台,装电动起落架没有意义
2、4S5200续航时间会比3S大一点,从朗宇官网查到参数,3S 1047桨,单轴电流大概是4A,而4S 1047桨的单轴电流是3A多点,大约3.2A。另外3S和4S上1047桨,力效基本在8.8-9g/w之间
估算3S的悬停时间是5.2/(4A*6轴+1.5)*60*0.7=8.5分钟,其中1.5A可以理解为飞控、云台、图传耗电电流,0.7是估算的平均效率(如电池放电到3.7没有完全放完电等)
4S的悬停时间是5.2/(3.2A*6轴+1.5)*60*0.7=10.6分钟
可以看出来4S续航时间确实比3S大一些,但差别不大
如果换3S 10000电,增重约400g,单轴载重470g(低于3108推荐单轴重量),单轴电流5A,按照上面的公式,续航时间13分钟,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学习不好,通俗点问您,就是以现在我的配置,最稳妥的增加续航时间的选择,是上3s10000  25c还是4s5200 ...

当然是  3S  10000   你也可以上  4S 10000   应该能飞起来

网友D:
确实很重,我3508 700KV 1155桨 4S 6000 带云台狗全重2KG 飞1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减肥,太重了,如果只是普通的两轴狗台,装电动起落架没有意义
2、4S5200续航时间会比3S大一点,从 ...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多谢多谢……

网友:
可以换大一点的桨呀,3508用1047不是浪费动力么?还有就是减重了,越轻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多谢多谢……

不客气,另外550轴距的架子,不建议上六轴,受架子限制上不了大桨,效率不会太高的。我的架子是S500,上12寸桨,加上两轴云台和山狗、3S 5200电池,全重1850g,悬停差不多14分钟,供参考

网友E:
S550六轴机架,1045桨,6s动力,5000mAH能飞10分钟、7000mAH能飞14分钟,低温-10℃左右,带升降脚架和三轴狗台+狗3~

网友F:
很奇怪,楼主的S500机架怎么是空心机架臂?

另外,楼主和本人使用的是同款电机,这电机在使用3S和4S电池时的爆发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使用3S的电池显得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S550六轴机架,1045桨,6s动力,5000mAH能飞10分钟、7000mAH能飞14分钟,低温-10℃左右,带升降脚架和三轴 ...

您的电机和飞控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奇怪,楼主的S500机架怎么是空心机架臂?

另外,楼主和本人使用的是同款电机,这电机在使用3S和4S电池 ...

我不用太暴力的飞,只要平稳的,慢速飞就够用,主要要求画面质量,还有!续航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电机和飞控什么型号?

电机 银燕 MT3110 480KV,飞控APM 2.6 6H GP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太重了,感觉这配置话狗没必要,我的小飞机,挂华坑狗台和狗全重1240g

这个机架今年很火啊 你这是380的吧 我买了250的

网友G:
不可折叠的机架 你居然搞到2.4kg了 想续航 先减重

我个人建议 带狗云台的话 最有效的增加续航时间的方法是减重 减低到一定程度 电池比重占到足够大的话 5000电池应该能轻松破20分钟 (以精灵为例)

首先 带狗云台 因为狗和云台的关系 重量也无法太低 理论上总重一定会超1kg (机架200,电机50x4,电调20x4,云台加狗250,杂七杂八200,电池至少300),所以至少要2212级别电机,2212级别电机最极限能到450g,保证50%油门起飞的话,大概控制在380g以下,就是1.5kg总重也没事

2212配合11寸或者12寸桨效率最高 所以最低要400级别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可折叠的机架 你居然搞到2.4kg了 想续航 先减重

我个人建议 带狗云台的话 最有效的增加续航时间的 ...

感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太重了,感觉这配置话狗没必要,我的小飞机,挂华坑狗台和狗全重1240g

我也买了这个架子,感觉好难装,特别是电池,我是放在了中间层。
另外就是没有合适的脚架可配。挂云台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确实很重,我3508 700KV 1155桨 4S 6000 带云台狗全重2KG 飞16分钟

3510 700kv 和3508 700kv  总在daya550哪个好?

网友:
挂狗你用2212电机就够了,同样3S 5200飞行10分钟,全重2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H:
3510 700kv 和3508 700kv  总在daya550哪个好?

3510 用1355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