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有请各位大神

楼主(2015-02-13):
PIX飞控 朗宇X2216电机 1147桨 好赢天行者30A的电调 刷了BLHELI固件 飞下来一直是1 3号电机温度比较高 2 4个电机基本没什么温度 没刷电调固件以前也是这样
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1 号电机 和 2号电机 换一下位置  不行 就 换一下电调的位置  先找找 问题出在什么零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号电机 和 2号电机 换一下位置  不行 就 换一下电调的位置  先找找 问题出在什么零件上

嗯好的 先试试吧 谢谢了

楼主:
写错了 是1 2号电机温度比较高

楼主:
换了 电机还是老样子 2号没动 但没以前热了 感觉可能1号电机那里载重有点超标 因为电池固定不住 插了线后电池往1号电机那里倾斜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