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 翼展72cm 怎么打印A4纸图?

楼主(2015-02-13):
求求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告诉我

网友A:
学我吧,把图纸从电脑上放大,然后用尺子量一下,半边翼展36了的话,就用A4纸描出来,然后再切

网友B:
你可以设置分页打印然后拼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我吧,把图纸从电脑上放大,然后用尺子量一下,半边翼展36了的话,就用A4纸描出来,然后再切

是ps 还是X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设置分页打印然后拼起来啊

我不会做设置分页, 是pS 还是xLs?

网友B:
能打开你图纸的软件都应该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打开你图纸的软件都应该有这个功能

是不是pS?

网友B:
我那知道你图纸是什么格式的,不过但凡能制图的软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知道你图纸是什么格式的,不过但凡能制图的软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Jpg

网友:
非也,我弄得是JPG的,放大了之后把纸放在电脑屏幕上,然后描,描完之后粘在KT板上,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