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的异常情况………求解释…

楼主(2015-02-13):
直升机安装调试好后,设置好螺距和油门曲线,开始飞行。打开遥控器,鸡鸡上电,无意中发现如下的异常情况:
        1、打开油门锁定时,集体螺距变成在k8里面设定的-8度。这种情况正常。

        2、关闭油门锁定,油门杆在低位,按理说,三个舵机会同时向上转动,使集体螺距自动变成0度(在控里面设置螺距曲线入下图)。

                 但是实际情况是,前右方的的一个舵机并没有和其他两个舵机一样往上转动相同的行程。不知道这个舵机什么情况。

        3、在遥控器上打副翼,升降舵,这个舵机却行程正常。

综上,那个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哈哈!!有没有问题飞飞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没有问题飞飞就知道了!!!!

飞的没发现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好像不正常…

网友:
按住那个疑似有问题的舵机臂,稍微加一点点力度,上下打螺距杆,感觉一下舵臂上下运动是否同样有力。如果稍微用力就能把这个舵臂按下去,这个舵机就有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的有个舵机先下后上,郁闷,黄色版

网友A:
油门锁定时的螺距曲线没设置成0度当然不是0度了!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时的螺距曲线没设置成0度当然不是0度了!

嗯……问题不在是否零度,而是有一个舵机在关闭油门锁定时,行程与其他两个不一样,而在正常的副翼和升降操作中却又正常。

网友:
设置没问题,修正没问题,就不用管了,飞起来正常就可以

网友:
正确解答楼下分解!

网友B:
是不是那个舵机的行程量没设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个舵机的行程量没设够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