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装高手

楼主(2015-02-13):
问一下,我想买个豹2A6,不知道咋改成用天地飞遥控,求高手赐教,最好有图片,

网友:
用天地飞接收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换天地飞控和接收,再接好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天地飞控和接收,再接好线应该就可以了

那样貌似声音就没了吧

网友:
还要换坦克电调。

网友:
恒龙的音效没有也罢。

网友B:
别被忽悠!除了要买遥控和接收,最重要的——得买电调!电调才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被忽悠!除了要买遥控和接收,最重要的——得买电调!电调才是基础!

恩,我想请教一下,炮塔旋转的原接口要改吗?

网友:
天地飞哪好了?要是有屏幕的 毕竟好看些 有些B格 换天地飞 不低直接恒龙2.4G 方便 卫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想请教一下,炮塔旋转的原接口要改吗?

看你买哪种电调了……现在市面上有TK22,老灿,伟恒,威驰

网友:
有没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买哪种电调了……现在市面上有TK22,老灿,伟恒,威驰

我买的有个320A有刷电调,听排骨哥说他用的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哪好了?要是福斯I6还行 毕竟好看些 有些B格 换天地飞 不低直接恒龙2.4G 方便 卫生

我就一个控futaba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