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插头叫什么?

楼主(2015-02-13):
上次炸鸡把这个kbar的蓝牙插头给炸坏了,浪费可耻……能省的钱尽量不花……
想自己弄个插头修一下再用用,问一下这个插头叫什么?求某宝的关键字……

网友A:
好像叫杜邦插头

网友B:
杜邦头,然后你还需要一把压线钳才搞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叫杜邦插头

多谢!找到了~

网友C:
杜邦插头  其实你点电脑主机箱里就有 找个用不到的USB前面板线看一下 有的机箱是并排3+1的 有的是双排的  或者用几个2+2的方式 用胶布接上一样用  我的RX1002接收机的清零线就是这么做的 卖家漏发了 急用就自己照着图改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杜邦头,然后你还需要一把压线钳才搞的定

额…… 钳子比蓝牙贵,看来不太和算啊……

网友:
这个钳子我买的时候130元 实体店

网友:
这个插头叫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杜邦插头  其实你点电脑主机箱里就有 找个用不到的USB前面板线看一下 有的机箱是并排3+1的 有的是双排的   ...

多谢~

网友:
延长线剪短焊一个,或者用针把那个卡扣跳开换针孔

网友:
4p 杜邦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不用客气前辈 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呵呵  我是新手 刚入了450 飞机装了一多半了 机械螺距尺不会用 求赐教 qq307610443 要是没空的话也没关系 总之先谢谢了

网友:
就是叫杜邦插头

网友:
塑料坏了  里面没换  折一下  用绝缘胶布粘好 照样用

网友:
钳子很便宜啊,才69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客气前辈 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呵呵  我是新手 刚入了450 飞机装了一多半了 机械螺距尺不会 ...

qq加好友要回答问题才能加你。。。给你私信了,加我吧

网友D:
不就是塑料坏了吗!换个塑料头就行了插针又没坏用不到钳子的  !你塑料都没断啊掰直了依然能插进去的 不影响用  !都少尉了还缺那插头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客气前辈 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呵呵  我是新手 刚入了450 飞机装了一多半了 机械螺距尺不会 ...

朋友入的450是哪个牌子,多少价格小弟也想入个450不知道哪个好我想选飞越450或富丽465的还有你那个D10的控模拟器用着怎么样 ,我也想选这个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塑料坏了吗!换个塑料头就行了插针又没坏用不到钳子的  !你塑料都没断啊掰直了依然能插进去的 不影 ...

线也掉了……

网友:
465吧,6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