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拆过DJI的智能电池么?

楼主(2015-02-13):
RT,想知道智能电池里的管理芯片是啥。打算自己做平衡充~

感觉商品电池都是电池自带保护芯片负责平衡电芯的,没有外接平衡充来充电的。

网友A:
dji的智能电池没有平衡能力 只是有电池电压检测能力 和 串充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智能电池没有平衡能力 只是有电池电压检测能力 和 串充能力

真的么?那一旦有一个电芯不平衡岂不是要废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么?那一旦有一个电芯不平衡岂不是要废掉……

bin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ji的智能电池没有平衡能力 只是有电池电压检测能力 和 串充能力

人家明显是可以平衡的,不仅可以平衡,还可以积分电流算容量。 Inspire的app里面可以检测每个电芯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明显是可以平衡的,不仅可以平衡,还可以积分电流算容量。 Inspire的app里面可以检测每个电芯的电压 ...

平衡不了吧 内部没有放电用相关功率电阻
只有电流检测的采样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衡不了吧 内部没有放电用相关功率电阻
只有电流检测的采样电阻

人家每个电芯配了一个开关MOSF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每个电芯配了一个开关MOSFET。

mosfet是由单片机控制电源开关用的
几mΩ的导通电阻,要是用来放电做平衡就放烟火了

拆过精灵的智能电池 并改装普通3s电 多次充放电已经验证过
只能把电芯电压最高的一只充到4.2
原厂三个电芯匹配较好,所以用着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膜拜各位大神,我完全听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fet是由单片机控制电源开关用的
几mΩ的导通电阻,要是用来放电做平衡就放烟火了

放电是平衡充的最低级形态。直接通过充电控制也能平衡的,各个电芯**充到4.2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电是平衡充的最低级形态。直接通过充电控制也能平衡的,各个电芯**充到4.2就行了。

精灵电池输入是12.6V 无法像A6 那样真正平衡充

网友:
为啥不能平衡充? 只是平衡充的电路做在电池上了而已。通过mos的开关来关闭电池的充电。

网友C:
为何那么多人总是认为una6是所谓的真正的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电池输入是12.6V 无法像A6 那样真正平衡充

那不代表不是平衡充……说实话,在所有的笔记本之类的成品设备里,充电方式都是和精灵电池一样的,平衡电路在电池里。
说实在的,A6的充电原理没见过有任何一种成品设备采用过,都是采用串接平衡,没听说会有损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代表不是平衡充……说实话,在所有的笔记本之类的成品设备里,充电方式都是和精灵电池一样的,平衡电 ...

笔记本里的电池组都会出厂前做容量分容,所以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充电平衡问题,
我承认有疏忽,精灵的电池2.0版确实有自行放电能力,不过我拆的老版没有
理不辩不清很高兴和您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那么多人总是认为una6是所谓的真正的平衡充

A6是每一路单独充电的。

网友:
a6,a9说起来是每个cell单独充电,但是听说遇到电池不平衡,直接就罢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代表不是平衡充……说实话,在所有的笔记本之类的成品设备里,充电方式都是和精灵电池一样的,平衡电 ...

我仔细查了一下 稍微新一点的TI BQ系列电池管理确实都有内置的平衡能力了,奇怪为什么没有人用这个做平衡充?而且确实我试的时候没法把3s每个cell都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代表不是平衡充……说实话,在所有的笔记本之类的成品设备里,充电方式都是和精灵电池一样的,平衡电 ...

借个网友精灵电池的截图 明显充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里的电池组都会出厂前做容量分容,所以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充电平衡问题,
我承认有疏忽,精灵的电池2 ...

我觉得ACE花牌之类的厂商应该组装电池的时候要进行分容的。笔记本确实是平衡充,曾经想拆笔记本电池来DIY平衡充,无奈保护芯片太过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