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刷SUV大的3.53固件问题(校准了一边CC3D问题解决 ...
DEVO10刷SUV大的3.53固件问题(校准了一边CC3D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5-02-13):
DEVO10刷SUV大的3.53固件
什么都设置好了,可是为什么推油门开始,飞机就顺时针旋转呢?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求高手设置过的能指点下,谢谢了
追加:校准了一边CC3D问题解决了

网友A:
什么飞控?
如果是CC3D,在地面站控制界面里面校准摇杆的中点位置吗?
另外CC3D最好设置滤波值,减少震动的影响。

楼主:
CC3D重新校正了一边,神奇的好了,呵呵
使用的默认250设置,飞控带壳的,用海绵双面胶粘的,可以过滤震动
飞了好久了,都没有什么问题
最近看别人都刷控了,忍不住也刷了suv大的固件
玩模型贵在折腾,呵呵
感谢各位模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