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DX9关机会出现这个画面?

楼主(2015-02-13):
为什么关机会出现这个画面? 不管插没插卡都一样...

网友A:
你好像没有去他们官网上注册。应该不会有问题,只是提示你注册。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 我也是刚刚到手后没一周 没研究也没用呢

网友:
是不是让你去升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没有去他们官网上注册。应该不会有问题,只是提示你注册。

是滴 发现了 谢谢哈

网友B:
提示更新   网址就是显示的那个  进去注册下载到sd卡 插上自动更新

网友:
去官網註冊,再更新吧。

网友:
怎么更新啊,我擦。我得模型不会损坏吧。我也有这个。从来没管过

网友C:
DX8怎么没这个待遇

网友:
昨天晚上我注册了。并且导出了id号文件,可以在网上下载最新的2015年1月份的补丁包。然后在sd卡里面读取升级,问题是。会损坏到原来的模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更新   网址就是显示的那个  进去注册下载到sd卡 插上自动更新

更新会损坏到原来的模型么?求指导

网友D:
楼主,我已经升级了,1.07版本。2015年1月的,下载到sd卡里面,开机自动升级,之前可以保持model在sd卡上,
但是model并没有因为升级而被清除,并且不需要重新对频。我尝试过一组参数,都是对的,并且可以控制飞机。

This version does not erase models on your radio.  You should always take the precaution of backing up models to the SD card prior to an update.
这是官网上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已经升级了,1.07版本。2015年1月的,下载到sd卡里面,开机自动升级,之前可以保持model在sd卡 ...

谢谢哈 我也不会 要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 我也不会 要研究研究

恩,没问题,注册了,把序列号文件弄了,添加到激活产品了,就可以下载了,升级包很小,1,7mb什么,很快就好了

网友:
遥控器怎么知道要升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