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图传。

楼主(2015-02-13):
弱弱的问一句,一个发射一个接受能不能接两个摄像头呀?

先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呀,加上视频切换模块也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加上视频切换模块也很好玩的

我的意思是2个摄像头 2个七寸显示器 同步显示  可以吗

网友A:
也是可以的,不同频点的两个发射机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可以的,不同频点的两个发射机同时工作

我是说一个发射机一个接收机。两个摄像头两个显示器  同步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2个摄像头 2个七寸显示器 同步显示  可以吗

你是不是要实现画中画功能,那样的话,就需要两套发射和两套接收,因为你需要的是不同的画面,因此,就需要两套不同频率的发射机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