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果冻不断,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5-02-13):
买了个60元左右的固定式减震云台,硬挂时的高频震动搞定了,可是小果冻不断,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现在的云台是这样的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挂架,感觉减震球有点硬,毕竟这个云台没有电机,轻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挂架,感觉减震球有点硬,毕竟这个云台没有电机,轻了很多

请问你飞的时候,有我视频中的那种情况吗?有的话,和我的一样严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飞的时候,有我视频中的那种情况吗?有的话,和我的一样严重吗?

装好了还没飞……这几天风太大

网友B:
别在高速公路上边飞呀,掉地上,或者碰上气流下降影响了开车的司机,这马上就是一起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在高速公路上边飞呀,掉地上,或者碰上气流下降影响了开车的司机,这马上就是一起事故。

好的,下次注意,那是我家旁边的快速路,不是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了还没飞……这几天风太大

嗯,飞了以后共享下经验啊

网友C:
相机上加点重量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上加点重量可能会好点

嗯,是个办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飞了以后共享下经验啊

挂山狗,没有果冻,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山狗,没有果冻,效果很好……

呵呵,好吧

网友D:
这个 很简单  你买一张 理发店用 的烫头发的  锡纸把  摄像的 抱起来 留出镜头 然后锡纸面上 引出一根导线  接到电池平衡端子负极  这个果冻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很简单  你买一张 理发店用 的烫头发的  锡纸把  摄像的 抱起来 留出镜头 然后锡纸面上 引出一根 ...

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能解释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能解释下原理吗?谢谢!

就是把外来磁场频闭了。然后把干扰源接地。。就是电池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外来磁场频闭了。然后把干扰源接地。。就是电池负极

受教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挂山狗,没有果冻,效果很好……

请问一下,山狗是挂在多轴还是固定翼上,我硬装在固定翼上,果冻很厉害,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山狗是挂在多轴还是固定翼上,我硬装在固定翼上,果冻很厉害,请问是怎么回事?

四轴

网友:
小果冻是什么意思?是指震动吗?

楼主:
不是震动,就是果冻幅度不大,但一直很持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