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配这个图传怎样

楼主(2015-02-13):
穿越机装好了,配什么图传好点,看这个用的人蛮多的。
效果怎样。配什么天线好
发射加接收加天线预算三百以内

网友A:
我的前几天到了~ 效果不错! 我的250放3楼窗口!接收自己拿地面拉距差不多100米!(中间有楼有树等干扰,原装天线!)
昨天把接收装在显示屏里面了!这样就简洁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几天到了~ 效果不错! 我的250放3楼窗口!接收自己拿地面拉距差不多100米!(中间有楼有树等干扰,原 ...

不打算用蘑菇

网友:
不是不打算!我也是新手!入魔差不多两个月了!先练好再说!而且原装天线也差不多!反正新手不会飞那么远!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B:
TB上有迷你600mw的,重量仅比200mw重4克,不如直接上600mw的了,距离明显不一样。

网友:
我在用 用原装天线就好 看我视频就知道

网友:
用飞越的图传,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用2.4g 图传吧 60块一对 300米距离 重量3克
遥控433 接收也很便宜

网友:
在用很好轻,图像清晰,原装棒子天线

网友:
我就买了这套后来,200块钱,不错,天线也没换 先用着,不够再换

网友:
我用的就是它,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有迷你600mw的,重量仅比200mw重4克,不如直接上600mw的了,距离明显不一样。

谢谢老刘,我去看看

网友:
俺用的是835,带5V输出的,直接给摄像机供电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