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头的模友小心了,中午刚开好襟翼的塞斯纳空中断电飞丢了。感觉不会再爱了。。。。

楼主(2015-02-13):
先上改的襟翼图,

没Y线了自己焊一个

效果貌似还行啊

下午兴高采烈的去飞。。。。。。。。。。。。。。。。。。。。。。。。。。。。。。。。。。。。。。。。。。。。。。。。。。。。。。。。。。。。。。。。。。。。。。。。。。

单车党表示伤不起啊啊啊。。

回来就这样的,空中断电,那个T头用了N年了,随便碰一下就断电。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小小的插头其实很关键啊。损失400+。开始相信“墨菲定律”(英文:Murphy's theorem)一、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二、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三、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四、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求安慰啊

楼主:
下一步等手里的旧电池全部报废了直接换XT60头。T插实在伤不起啊。炸鸡还好说,飞丢就蛋疼了

网友:
我也因为t头炸了一次后丢了一架飘飘,

网友:
都知道有问题了为什么不换呢?

网友:
我的插头 有一点小问题就换 反正不贵 多一份安心

网友:
要焊接好啊 有氧化层就刮掉 接触不好就不要了 我一直用T插 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A:
本人飞过4款不同的赛斯纳,个人认为这种小机翼的赛斯纳开襟翼实在是没有必要。
理论上说,不管哪种插头只要使用不当或不慎都会出现问题,关键是要养成良好的定期保养和检查机机的习惯,这才是最主要的。
使用XT插头出事的有,使用T插没有出过事的也有,人才是第一重要的因素。
个人观念供参考。

网友:
呵呵。大飞机的全换了。小飞机还是的用T头啊!新买的电池T头太差。今天我也把飞废掉的电池上的T头换在新电池上。

网友:
楼主你让我想起有次飞涵道,在学校操场,低空通场时飞机直接断电,无控制飘降到地上。。。。后来发现电池的电源线接触不良。现在想想真是运气好。。。要是在高空。。。。

网友B:
明知道一碰就断电 干嘛不早换掉 我也一直用T插 没出现这样的事情 接触不良马上换个新的就是  另外 MD塞升力好大 没必要画蛇添足弄个襟翼  到是要想办法加固前轮才是

网友:
我前几天也发现T插有隐患了,尤其是插拔久了的T插,插在一起然后扭动,100%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知道一碰就断电 干嘛不早换掉 我也一直用T插 没出现这样的事情 接触不良马上换个新的就是  另外 MD塞升力 ...

第一次飞襟翼,那个降落速度真的好慢,好爽。其实只是爱折腾拉~~~

网友C:
只能说这个事情,是自己的问题,首先,焊接要到位,第二每次起飞前要检查好,上天无小事,另外这个飞机这心没必要搞什么襟翼,而且你这个襟翼作用面太小了,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这个事情,是自己的问题,首先,焊接要到位,第二每次起飞前要检查好,上天无小事,另外这个飞机这心 ...

这个襟翼还是有效果的,昨天换了几个插头焊了我一个晚上,没想到今天悲剧还是发生了

网友:
t插一般还是靠谱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虚焊导致的

网友:
上个月觉得T头不好 一次买了12对T头 全换了

网友:
心里作用占了九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飞过4款不同的赛斯纳,个人认为这种小机翼的赛斯纳开襟翼实在是没有必要。
理论上说,不管哪种插头只 ...

确实

网友:
插头啊,定期检查定期更换

网友:
T头不好用了再换一个咯

网友:
节哀顺变,继续再来吧

网友:
楼主太节约了,所以用太久,所以悲剧了

网友:
有时候t叉会先断电后上电。。我在地面遇到过。一推油门突然停电,然后又听见电调上电的提示音

网友D:
市场上的T插质量参差不齐,都换成60插没多少成本。我在一次因为T插问题炸了飘飘机后,全部换成了60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场上的T插质量参差不齐,都换成60插没多少成本。我在一次因为T插问题炸了飘飘机后,全部换成了60插。

是啊,但是T头更普及嘛。好多电池都配的是T头当时是为了方便才用的T头

网友:
T插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得经常检查。

网友:
我在T头的焊接处钻个洞,穿进线头打结再焊接,效果不错!

网友:
T插我用好久了也没有出过问题啊!把接触面磨一下,再把弹簧片校正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祝玩的开心……

网友E:
lz节哀,顺便问问襟翼怎样设置,最近购入冲浪者V5刚好有襟翼,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节哀,顺便问问襟翼怎样设置,最近购入冲浪者V5刚好有襟翼,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随便用个舵机,再弄个开关,我用的是三档开关,

网友F:
T头导致的突然断电,会把航模飞丢?应该是炸机啊!表示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T头导致的突然断电,会把航模飞丢?应该是炸机啊!表示不解

其实 炸鸡=飞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用个舵机,再弄个开关,我用的是三档开关,

谢谢,学会了。

网友:
“墨菲定律,说的跟我生活这么多年来总结的规律一样,好有道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飞机各种掉水里 最后还是捞回来了 楼主再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各种掉水里 最后还是捞回来了 楼主再去找找

头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