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陋条件完美解决CMB曲轴安装对正问题。更新一段修复之后的杂耍视频

楼主(2015-02-13):
简陋条件完美解决CMB曲轴安装对正问题。重回海模界之后,上了梦寐已久的耐久。V15,必须是V15,激情与暴力的项目。到今天,拿到船正好两个月,当然开跑不到两个月。众所周知,V15用的机器只能是CMB91,我也不例外。上周日悲剧了,全速跑着突然船发出巨大的破擦音,凭经验立马熄火捞回,发现机器转动阻力很大。心里那个拨凉拨凉哦。回家拆机,发现原来是曲柄销断了。在此吐槽下CMB,虽然不得不用你。总结了下到目前大概这台机器将近40升油,一个火头都没烧过,可见那个那个细致哦。不细致也不行哦,一台机器基本就是一个月工资不吃不喝。居然断曲柄销!见图不表: 罪魁祸首

几近拉缸,心碎中。。。。
检修发现伤痕累累,心如刀割。。。连杆只是其一。

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怎样把曲轴装正?实际这个问题从我拿到机器开始就一直在设想了,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先空投曲柄销一只,据称商家的最后一个存货,不然就要去意大利买了,还好~~

经与TS贺厂手商议,还是决定做夹具以保证装正。以下图片不用说明了,明白的无需说明,不明白的也一样~~无需说明,和您没有关系。

到位后检测,曲轴柄摆动不超过1.5丝,言下之意轴摆动不会超过1丝。完美解决曲轴安装对正问题。

楼主:
LS插入真快!
实际这不是我发此贴的真实目的。
经飞哥指点,后来找度娘恶补,发现CMB也许确实有不到之处,再次吐槽下CMB!原来零件是可以做进一步材料处理以取得更好的效果的。这条路就是继续做超深冷。试想火头都没烧一个曲柄销居然会断,是否有些许蹊跷?玩过机器的都应该明白吧?现在找CMB厂要材料参数遇到困难,烦请各位大神,有能力的提供下CMB机器的零件材料的材质,经过何种热处理以及设计硬度是多少?包括曲轴、曲柄销、连杆、滚针、活塞、活塞销、气缸、机匣。我QQ353184688,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插入真快!
实际这不是我发此贴的真实目的。
经飞哥指点,后来找度娘恶补,发现CMB也许确实有 ...

小厂,没办法的,nr有冶炼部,cmb据我所知没有。可能只有热处理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厂,没办法的,nr有冶炼部,cmb据我所知没有。可能只有热处理部门

基础数据应该还是有的,虽然有技术保密之嫌。

网友:
这个没有任何参数可言,每部发动机都不一样,只能从大量断裂的曲柄销中寻求最好的参数,可能做出50根不同的曲轴,每根各测试起码30小时以上的测试,包括带载情况下加减速,空转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础数据应该还是有的,虽然有技术保密之嫌。

这样的质量保不保密还是那鸟样。像这样的曲轴销,关键还是热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质量保不保密还是那鸟样。像这样的曲轴销,关键还是热处理吧。

发此贴的目的就是向继续做超深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此贴的目的就是向继续做超深冷。。。

可以一试

网友:
车床!看到它有点小激动

网友:
这臂还能用?

网友:
楼主还有车床自己车工具羡慕啊

网友:
能车能铣,绝壁高手,,,,

网友:
太高端的问题,帮顶

网友B:
你可以做两个钢的,以后拆装就不麻烦了

网友:
以前我们这有个老师傅,这种钢材拿到砂轮机上一磨,看看火花颜色就知道是什么料,跟硬度了

网友B:
你这又是车又是铣的还简陋好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又是车又是铣的还简陋好意思吗

版主又笑话我啦。
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有关数据并将思路继续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两个钢的,以后拆装就不麻烦了
呵呵,目前我只装CMB27的,液压灌装。15的还没弄。

网友D:
一般曲轴主销出事就应把连杆換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