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NAZA倾斜逃逸:

楼主(2015-02-13):
前一日S550六轴一个电机四个螺丝松动没发觉,升空全速高飞游荡,忽然间直线航线突然扭向一边,心头一紧!打杆拉回来了,这时候应当降落检查,但是我却以为是突然地干扰,如今正常就继续飞行,高度50米。没飞100米就倾斜坠落,怎么控制都无效。见到时已经惨不忍睹,新H3-3D 黑狗3四分五裂。回家检查,有个电机就剩一颗螺丝吊着,三线已经断了一根。损失2212电机砸坏3个,机臂两支,H3-3D主板扭了,其他已经修正回来。黑狗USB拉脱,在实体显微镜下修到1:00搞定黑狗3。
  今天将修复的S550试飞,飞了两块电池正常,第三块电池时突然倾斜全速逃逸,遥控无效!还好高度不高,飞了50米撞在树上卡住。好吧!我35年没爬树了,这回给我来了机会。拿下来检查损失两个9443浆,换上后在地面抓住启动,无法收星,不能校准指南针,在GPS档位下加油门升空就斜一边欲飞跑,但是能遥控控制的。这下就好检查了:原来是GPS插头在NAZA上已经松脱,慢慢飞没事,一旦大动作全速飞行,插头就脱开,造成飞行中断GPS,等于变成姿态飘荡模式,但是想不明白NAZA会不受控。

教训:每次升空务必检查每个电机是否固定牢固,GPS插头是否插在到底的位置,必须扎带绑住防脱开。

网友:
naza gps没割包皮吧。。。

网友:
NAZA的GPS插头---就是设计用来在某个不知不觉的时刻松脱的。。。。。。。

网友:
我是用热熔胶把各个插座都粘了一圈

网友:
这个已已近不是个案,搜搜我的帖子

网友A:
机架F450,e310动力套装,动力套装原装9450桨,naza lite飞控,硬挂山狗。用3S5000   4S4000  4S5000那个续航好。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F450,e310动力套装,动力套装原装9450桨,naza lite飞控,硬挂山狗。用3S5000   4S4000  4S5000那 ...

E310支持4S5200更好

网友(2015-04-16):
飞越650支架试过炸了,就是折叠处螺丝松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