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了!精灵2一机两用(微单与狗替换)改造完成

楼主(2015-02-13):
思路很简单,就是把naza上的控制俯仰通道、摄像头输入通道接出来。
当然微单没有无刷云台了,只适合拍风光照片。狗有3轴云台更适合录像。有改造的念头是为了根据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拍摄设备。
用h3+狗3时,上好4颗螺丝,插上排线就ok
用微单时,上好4颗螺丝,插上俯仰舵机和摄像头输入就ok。相机高度刚好不需要改高脚架。换设备时间不超过2分钟。
微单选择了最轻的m4/3系统的松下gm1.直接买的是套机,这台相机的成像超过了我的预期。和手头的奶昔系列对比过后发现毫不逊色,最重要的是相机上好电池套头后仅275克。
但是相机的hdmi只能在回放时用,所以在淘宝上另外购买了3克摄像头,非常迷你。
相机是反挂,云台用的是真xxx的方案,可以利用原控控制俯仰。
挂狗全重1330克,挂微单全重1420克。足足重了100克。
今天实测挂微单电池满电起飞,14分钟后剩余10.6v约25%降落,4颗电机都有点烫手,中轻度飞行。
上一张gm1套机拍的照片,春节可以爽玩了,哈哈

网友:
摄像头真的很小啊。。。

网友:
求pm舵机云台和3g摄像头链接,谢谢!

网友A:
恭喜改装成功!外观整洁 功能强大!现在有正挂的舵机板!支持GM1和RX100 重心居中 飞行相对会稳定些!

PS:你测试过了GM1只有回放能输出HDMI 录像时候不能输出吗?

网友B:
GM1怎么控制快门,光圈呢~~~

网友C:
楼主:m4/3系统的松下gm1   275克重了,C 画幅的理光GR只有240克,并且画也并不松下差!对精灵2来说第减轻1克都不易,何况是30多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改装成功!外观整洁 功能强大!现在有正挂的舵机板!支持GM1和RX100 重心居中 飞行相对会稳定些!

这个不是精灵1带的么? 精灵2怎么搞到的?  哪里有卖的 一直想买一个啊

网友D:
一样的阳光下 哥们 黑狗4 比你这微单要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m4/3系统的松下gm1   275克重了,C 画幅的理光GR只有240克,并且画也并不松下差!对精灵2来说第减轻1 ...

理光GR各方面性能都不错!只是有个小问题导致不合适精灵挂载,那就是防抖性能太差,上天除非有Z15级别的云台辅助 否则硬挂上基本800以下快门拍出来的照片大部分都是糊掉的。飞过的都懂。综合各方面来看个人觉得最合适精灵挂载的微单就是RX100和GM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阳光下 哥们 黑狗4 比你这微单要好多了

别被上传后压缩的照片给忽悠了

对比过原片 你就会改变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m4/3系统的松下gm1   275克重了,C 画幅的理光GR只有240克,并且画也并不松下差!对精灵2来说第减轻1 ...

上松下 14mm定,可以减20克
之所以不用gr,因为镜头没有防抖,光线稍微弱点就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1怎么控制快门,光圈呢~~~

没法控制,直接机内间隔拍摄,3秒一张设好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改装成功!外观整洁 功能强大!现在有正挂的舵机板!支持GM1和RX100 重心居中 飞行相对会稳定些!

兄弟太不够意思了,出升级版了不通知我。
hdmi的问题我测试过了,转接板都买好了,结果的确只能在回访时输出画面,等于没用

网友:
对于楼主这种大神来说,狗一斤无法满足楼主的需要啦,直接出给小弟吧,楼组买个5D3吧

网友:
创意无限,欢乐无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光GR各方面性能都不错!只是有个小问题导致不合适精灵挂载,那就是防抖性能太差,上天除非有Z15级别的 ...

确实如此。理光在地面上成像很好,上天片子易糊,还是机身防抖性能不好的过,我用NEX就无此问题。只是LZ的方案超1400克太重了,可以考虑松下gm1硬挂精灵1下,总重可控制在1300克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