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 慢速自旋。。。。。。。。。。。。。。。。。。。

楼主(2015-02-13):
NAZA LITE  F450 机架起飞悬停的时候很慢的顺时针旋转是什么问题,好像直升机锁不住尾一样, 电机2212 980kv 1045桨(换LDpower2312 960kv 9443桨)、电调都换过 还是这个样子 头疼了 高手支支招

网友:
电机不平吧

网友:
要是没接GPS也会慢慢转

网友:
我的也一样,姿态也是这样,

网友A(2015-05-25):
求教楼主解决了吗?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楼主解决了吗?求方法

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能告诉一下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一下方法吗?谢谢

找块差不多大的玻璃,把四轴倒扣在上面看四个电力轴是不是在一个面上 要不是就调整机臂螺丝,我看其他摩友是这样说的

网友(2015-06-30):
垂直感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