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 配非凡N2 OSD的问题

楼主(2015-02-13):
我的NAZA LITE 配非凡N2 OSD有这样的问题,卫星颗数显示会“跳”,比如说当前卫星颗数是11,会突然“跳”成0,然后又突然“跳”成11,有时会不断地在当前卫星颗数与0之间跳动,一开始个人诊断有可能是连接线接触不良,经排查,接线没有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是N2 OSD有问题,还是我的NAZA LITE的GPS有问题。哪位大神遇到过此事,怎么解决的,求教了。

楼主:
别求了,原因找到了,是N2 OSD本身质量有问题,现在店家给我换了一个,这几天飞行GPS显示很正常,再也没有发生卫星跳0的情况了。

网友A:
谢谢,过几天我找他,我的是飞远了会显示gps模式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过几天我找他,我的是飞远了会显示gps模式失效

我发现N2 OSD至少有两个版本,可能不是一个时期生产的,因为我换过的N2 OSD仔细用放大镜查看,里面至少有两个元器件型号与之前的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拿到的有可能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
还是N3好用,全傻瓜

网友:
我接好N2后找不到GPS,不知道是否接线问题。

我接好N2后找不到GPS,不知道是否接线问题。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样,连NAZA后找不到星,后来店家告诉我,N2的连接线早些时候有一批产品是不合格的,可能你与我一样运气不好,给遇上了。
店家给我换了条连接线立马就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你的连接线是有问题的,去换一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