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问题

楼主(2015-02-13):
按照说明书三长一短的时候是恢复出厂设置,可是进入后又有四个子选项是什么情况,先校准再恢复也不行,现在插电不报电池节数,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查了下有相同情况的案例不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108

网友A:
新版铂金就是不报电池数的

网友B:
找视频看去吧 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视频看去吧 好好看看

请问方便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视频看去吧 好好看看

一直没找到相关视频,要是方便的话麻烦请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铂金就是不报电池数的

多少版本以后的算新版,我这个板子上印的是V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铂金就是不报电池数的

我这个铂金30A是14年7月买的,我一个朋友14年12月买的铂金30A是报电池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版本以后的算新版,我这个板子上印的是V1.2

具体是哪个版本开始我也不好说,你放心,我去年买的都不报的。你可以打好盈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