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纠结外场电池包和发电机的问题请大神们给点宝贵意见

楼主(2015-02-14):
各位群里的前辈们  是这么个情况 我现在手头现有的涵道飞机比较多都是90的  电池目前4块6S 5000的富力  还想在搞两组电池  在外场如果想爽飞必须有强大的充电器和外场电源等充电设备  我目前想换308充电器加1200W的火牛电源   我现在很纠结是买一台发电机划算 还是买一个大容量的外场充电包划算  充电包的原理我不是很懂  会不会像航模电池这样寿命不长呢  充放电多少次以后就费掉了  保养方便不  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满足4组电池也就是8块一天时间的充电   本来是想买发电机  但是由于车是两厢车空间太小 又要装飞机和电池等其他的东西 实在装不下发电机这么大的庞然大物  家里又没有车库和电梯  所以有点力不从心  这就是我的现状  请各位大神给指条明路   到底整啥好  如果是外场电池包的话  买多大的什么样的合适 配和308充电器和1200W火牛电源使用  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电包。
我也是飞90-120涵道为主,几块4200-5000的电池+308+7S70AH的外场电包,
可以飞的你想吐了。

网友B:
8S 50ah的外场铁锂电包,加一台308duo充电器,10公斤左右。保证你一天停不下来的节奏…………我也是飞90MM涵道的,3组6S 5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 50ah的外场铁锂电包,加一台308duo充电器,10公斤左右。保证你一天停不下来的节奏…………我也是飞90MM ...

哥们你好我昨晚问了下上海鹰王 他说308配艾默生的电源好 建议我上电池包 7S 70AH的  对了哥们你用什么牌子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包。
我也是飞90-120涵道为主,几块4200-5000的电池+308+7S70AH的外场电包,
可以飞的你想吐了。

哇哈哈  河马大哥太给面子了  你可是我的偶像啊   一直关注你的帖子 追谁着你的脚步  呵呵 可惜  兜里的大米一直跟不上  你也是在鹰王那里买的充电设备吧  看他家挺靠谱的  对了你的电源用的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包。
我也是飞90-120涵道为主,几块4200-5000的电池+308+7S70AH的外场电包,
可以飞的你想吐了。

对了河马大哥我还有一事请教  就是这个7S 70AH的充电包  一次在外场能充多少组电池   后期保养维护 也像 咱们的飞机电池这么精贵吗  是锂铁电池吧  也存在过充和过放的问题吧  我对电池包的原理不是很懂

网友:
6s40ah铁锂包+pl6+2块6s5000mah,出门前先用家用电源把所有电池充好,外场大约还可充10次,充一次耗时12分钟,正好飞半天。经济组合但效率不一定高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河马大哥我还有一事请教  就是这个7S 70AH的充电包  一次在外场能充多少组电池   后期保养维护 也像  ...

我的电包是三元锂,4.2V电压的。7S适合308使用。保存电压要求是3.8-3.85V左右,与锂电池相似。
我这电包大概能充4200电池10个,500016个(从3.75-3.8起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包是三元锂,4.2V电压的。7S适合308使用。保存电压要求是3.8-3.85V左右,与锂电池相似。
我这电包 ...

么说还是买个7S的70AH的电包省事 对了河马大哥你用的电源是艾默生的2900吗  我本来想买火牛的电源但是鹰王那说不建议我买火牛的说艾默生的好用  对了那个308充电器最大电流是60A充电吧 你在外场一般用快充模式单组电池就是30A充电是吗 两组一起充就是60A是吗  还有就是你的充电包  在家里充电的时候用多大电流充电

网友A:
我的电源是台达,在家充电包是用25A充的;
外场充电一般是双路开10-15A充6S电池,暂时没试过更大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是台达,在家充电包是用25A充的;
外场充电一般是双路开10-15A充6S电池,暂时没试过更大的电流了 ...

十分感谢河马哥的热心帮助  你在外场充电双路开比方用15A充6S电池大概多久能充慢两块  我的电池全部都是6S 5000 的   对了我刚入了一架台风V2  配的龙卷风12叶金属涵道  呵呵都是中了你飞台风的毒  哈哈  对了看你有一架毒蝎   这款飞机降落必须带油门开襟翼吧   我也打算入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好我昨晚问了下上海鹰王 他说308配艾默生的电源好 建议我上电池包 7S 70AH的  对了哥们你用什么牌 ...

我现在用4010duo充电器了……电源用中兴的44v 50a电源,电包还是8s 50ah铁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包是三元锂,4.2V电压的。7S适合308使用。保存电压要求是3.8-3.85V左右,与锂电池相似。
我这电包 ...

7s 70ah是   7s2P还是7s1P?

网友:
机库p房我记得有220v插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s 70ah是   7s2P还是7s1P?

应该是7S2P,记得电芯是35AH一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