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金鱼尾问题?

楼主(2015-02-14):
飞机亚拓550L,用亚拓GPRO尾巴回弹,用K8金鱼尾,飞机震动很小,没炸过,尾推很顺滑,该用办法都用了,请问各位大俠怎么解决?

网友:
尾巴行程多少?

网友:
K8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其实,金鱼有些就是逆时针回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尾中立点啊!会有改善哦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推中立点,要靠近尾杆,不断靠近直到状况消失。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B:
尾推中立点,要靠近尾杆,不断靠近直到状况消失。

网友A:
调尾中立点啊!会有改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