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机子用5040浆抖动

楼主(2015-02-14):
cc3d 银燕1806 12a电调 280轴距机架 2200mah30c 整备质量580g 乾丰5030尼龙浆悬停时稳定,换乾丰5040时不时roll/pitch抖动怎么解决,还有室外飞行有时高度下降时用5030也会抖,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小了

网友B:
桨平衡不如乾丰5030  韧性也没那好有点发白了用手掰一下就断了 还是用乾丰5030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平衡不如乾丰5030  韧性也没那好有点发白了用手掰一下就断了 还是用乾丰5030靠谱

你是说乾丰504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乾丰5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小了

是吗,我调了油门曲线大概25油门对应35,50对应60,75对应80,5030拉力才满足我的手感,用默认设置580g要39%才能起飞,5040默认就够劲,就是抖动

网友:
我也5040不规则抖动,换了6045好了。是不是太软,变形厉害。乾丰的5040太软。

网友:
个人感觉乾丰的不行

网友:
小桨没见有其他的品牌的啊

网友:
找下重心,我5040 50 45 6045都不抖,乾丰

网友:
换大一点的桨不抖的话基本收P和I的数值高了一点。

网友:
横滚和升降的PI调低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