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变控电,但还是有点……需求教

楼主(2015-02-14):
   近日在论坛上有人用充电宝给遥控器供电,我也改了一下。黄色那根是外接电宝的。
     用的是伟力911的控,原控用4节电池就6V左右,接电宝输出5V1A端。但控的显示电量一格,但电宝显示满电。
     1是电压不够吗?2会不会失控?3电宝会自动关机如何使其保持唤醒状态?求高手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电压不够

网友:
充电宝最好不要用在飞机遥控上,因为充电宝没电是突然关机的。用在车遥控上还好

网友:
控电不贵啊  没必要这样折腾

网友:
自动关机的充电宝没意义

网友A:
多此一举,如果是四节电池可以用两节磷酸铁锂(5号大小的14500)加两节占位桶,共6.4伏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如果是四节电池可以用两节磷酸铁锂(5号大小的14500)加两节占位桶,共6.4伏刚好。

有道理

楼主:
多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