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OpenPilot-RELEASE-15.01版新固件和国外测试视频!

楼主(2015-02-14):
多了两个功能,GPS飞行模式辅助(可以实现刹车和位置保持)和自动重启而不用插拔USB线了。以下是本次升级英文说明及固件。

老外测试视频
http://www.tudou.com/v/jSd8rmWSoK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因为我不想上GPS,所以还没更新,爱折腾的先研究吧

网友:
真的好飛控

网友:
不错   又可以升级了

网友:
越来越爽

网友:
cc3d就是用来穿的不必那么麻烦

网友A:
没有定高是硬伤,GPS返航还是不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高是硬伤,GPS返航还是不能实现

cc3d怎么装gps啊,以前有个穷人osd的gps能不能用,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怎么装gps啊,以前有个穷人osd的gps能不能用,求解

得把GPS连接在CC3D的通讯口上,就是其中一面并排两个白色口之中的一个,可能得在地面站里做设置,14.06和14.10也可接MINIOSD和GPS,这个在泡泡老师的教学中有。按泡泡老师的说法只要能存参数的GPS就可以用,你可以试试,因为我虽然以前调了,但只接MINIOSD了,没有接GPS。

网友C:
仔细看看人家的说明,这个GPS辅助跟CC3D没关系,人家是新的Revo飞控。

网友:
好东西 但是官网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人家的说明,这个GPS辅助跟CC3D没关系,人家是新的Revo飞控。

官网说明书在上面了,明明里面写着支持CC3D REVO等,大家再认证一下吧。

网友:
非常好,又可下載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说明书在上面了,明明里面写着支持CC3D REVO等,大家再认证一下吧。

事实上你再去它官网论坛和w i ki上多了解一下就知道了。这个GPS Assist功能不仅只针对REVO飞控,并且还需要它自家的GPS板。

网友:
喜大普奔

网友:
昨晚上折腾了俩小时,把15.01给装上咧,期间发现一个大BUG,不能安装6段式飞行模式,于是试图退回14.01,结果14.01也不行了,结论是这两个版本有同一个BUG!,一模一样,想安装6段式飞行模式,必须按照某一个次序安装才可以。最终还是把15.01装上咧,一会出去飞飞。

网友D:
15.01第一只小白鼠实验报告:炸鸡咧,电机一个表面有划伤,俩后方电机子 dan头划伤,性能测试了一下看不出有影响。起飞以后悬停,推油门,试图稳定在3米高的位置,有往上漂移的趋势,于是轻收油,鸡鸡急降,不敢猛推,因为上方有树,就摔咧。幸亏预计到可能炸鸡装了俺自制的超级大脚,不然完蛋咧。损失一副尼龙桨。要把油门曲线调得温和一点再去草坪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1第一只小白鼠实验报告:炸鸡咧,电机一个表面有划伤,俩后方电机子 dan头划伤,性能测试了一下看不出 ...

恩,谢谢经验分享,我昨天在小区里练,也是炸了三四次,树和障碍物太多还有人,感觉太危险了,也坏了一支桨,脚架也受了点伤,用环氧胶加固了一下,下次还得找一个更想理的地方练穿越了

网友E:
穿越鸡鸡,没必要那么麻烦。飞就是飞个手感,跟手就行。

网友:
能定点就爽了,能够玩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鸡鸡,没必要那么麻烦。飞就是飞个手感,跟手就行。

我也是这样认为,这个就是用来穿用来炸的,尽量再别住上边安太多设备了,越简单越好

网友F:
我想问一下这个软件和cc3d调参软件什么区别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官网说明书在上面了,明明里面写着支持CC3D REVO等,大家再认证一下吧。

CC3D确实不支持导航、还有定高    受芯片的限制     导航只支持rev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这个软件和cc3d调参软件什么区别啊

这个就是CC3D调参软件,和以前差的就是版本又高了,我没有升级,因为不想上GPS,看这里的朋友说好象是不支持目前咱们手里的飞控,有空我再研究一下,再就看看大家升级后的反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1第一只小白鼠实验报告:炸鸡咧,电机一个表面有划伤,俩后方电机子 dan头划伤,性能测试了一下看不出 ...

恩,相问一下GPS对飞行起作用了吗,再有就是地面站里多没多出来GPS辅助选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3D确实不支持导航、还有定高    受芯片的限制     导航只支持revo

哦,有空我再仔细到外网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相问一下GPS对飞行起作用了吗,再有就是地面站里多没多出来GPS辅助选项呀。

装不了GPS。刚刚又炸了一回。之前装过Pixhawk,相较而言,CC3D调试起来麻烦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装不了GPS。刚刚又炸了一回。之前装过Pixhawk,相较而言,CC3D调试起来麻烦多了。
我飞了这个固件(CC3D OpenPilot-RELEASE-15.01),默认参数飞起来了   还不错   今天有3、4级的风    有风的时候有点抖    高度保持比之前那个固件貌似好了一点  我校准水平的时候刚开始,用手机的指南针中的水平仪,结果通电之后在地面用手把机子按住,感觉了一下不行,看来手机也不靠谱     最后还是放客厅茶几上,校准之后又感受了一下没啥问题,去外面飞

第一次刚离地,一阵风过来,机子失衡,小炸了一下  不碍事        第二次等风小了一点,就起来了   还算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飞了这个固件(CC3D OpenPilot-RELEASE-15.01),默认参数飞起来了   还不错   今天有3、4级的风    有风 ...

运气不错哦,才小炸。今个北 京风大,跑山沟里飞去了。找了块山坳,里面没什么风,结果起飞以后不受控,飞高了,那山里面高处的大风可了不得了,直接给吹上108国道了,最后栽在据国道一米远的矮树丛里。清点损失,一个子 dan头,四只桨,一个Mobius 808的镜头盖(起飞前就知道不可能飞好,没开镜头盖,没给眼镜上电),机架轻微损伤,这个Tarot TL250A我不打算用了,布置装备太拥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不了GPS。刚刚又炸了一回。之前装过Pixhawk,相较而言,CC3D调试起来麻烦多了。

恩,如果要不装GPS的话,就算飞控和固件能支持也起不了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了这个固件(CC3D OpenPilot-RELEASE-15.01),默认参数飞起来了   还不错   今天有3、4级的风    有风 ...

请问你装了GPS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装了GPS了吗?

gps 只是输出给osd用的   再没啥用处   不能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s 只是输出给osd用的   再没啥用处   不能导航

恩,谢谢,这几天我没有时间试,想看看大家的反馈,要这样说还用14.10的固件就行了,暂时不用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