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喘振怎么办?

楼主(2015-02-14):
小
发动机
连接上1S0.7克的3A电调,动力大增,可是带来的问题是发动机喘振。一会大,一会小,不稳定,是电调问题还是
电池
电压、电流及及接线问题。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
看不明白啊,发动机怎么要用电调的?

网友A:
发动机怎么连电调?
,是“电动机”吧

网友B:
喘振可是好高端的故障哟

网友C:
额????喘振不是喷气发动机用的吗?3a的电调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哦,我说的发动机是指电机哦。大家不要惊恐哦。

网友D:
如果是有刷电机,则最大可能是电刷接触不良。如果是无刷电机,可能是接线不妥,也许是没有正确方法固定。

网友E:
喘振是涡喷发动机或是涡扇发动机的故障!罗主要多学习免得被笑!喘振是因为涡喷的进气道出现异物或是轴流气道形成乱流造成的发动机动力下降故障。发生喘振后因降低发动机转速,如升高转速发动机很快就会报废。你的电机转速时快时慢主要原因还是在电调上面!建议更换一个电调在试试!

网友F:
喘振这个词不是这样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