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轴云台故障

楼主(2015-02-14):
降落后通电挪动飞机位置后云台突然大幅度乱抖 多次检查接线依然这样 现在通电则一直亮红灯  拧开后盖发现这个板子第三根线是空的  不知道是调出来的还是原来就这样 哪位哥哥有这个云台 能否拧开帮我看下 现在联系卖家一直不吭声了   帮下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比你的大!

是相机后边的那个板子啊 一共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那你的有照片吗 拍一个我看看吧 看看你的接了3根线还是4根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四根线的  楼主看看那个芯片是不是MPU6050或6000 如果是对话应该是四根线的

网友C:
是四根线按顺序都焊接上。我的昨天刚重新焊接完。。时间长容易断建议热熔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四根线的  楼主看看那个芯片是不是MPU6050或6000 如果是对话应该是四根线的

好的 下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四根线按顺序都焊接上。我的昨天刚重新焊接完。。时间长容易断建议热熔胶伺候

多谢 今天已经联系上厂家了 下午问问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错了

哪里错了 亲

楼主:
今天联系厂家 让我打技术电话 说技术下午可能有空 等到下午打电话技术不接 问厂家说目前就一个技术。。。。。

网友:
四根线分开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四根线的  楼主看看那个芯片是不是MPU6050或6000 如果是对话应该是四根线的

是6050 焊接上以后就好了  我打电话的时候飞越直接就说可能是后边线断了 知道这么多问题 还不弄结实点 耽误事啊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四根线按顺序都焊接上。我的昨天刚重新焊接完。。时间长容易断建议热熔胶伺候

焊接上好了 不过我的还有滋滋滋滋的声音 我仔细听了下 是电机的声音 我再调调功率试试  你的默认有电流声吗  我的是狗4

网友:
4个线都要焊接呢。

网友C:
我的也响。飞机升空没什么影响就是俯仰轴有时候你转到其他角度不能回中。。http://www.tudou.com/v/kEEw_oIj8P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这是视频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响。飞机升空没什么影响就是俯仰轴有时候你转到其他角度不能回中。。这是视频你看看

后边的有点果冻 你是什么飞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边的有点果冻 你是什么飞机

飞越650恒力4225碳纤13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650恒力4225碳纤1355桨。

卧槽 我也是这个  但是我吧飞越650改成固定的了 没有果冻和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 我也是这个  但是我吧飞越650改成固定的了 没有果冻和震动

我想上双C扣呢。。没时间弄等过年后了。。。还行吧。可能是后面的下降太快。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 我也是这个  但是我吧飞越650改成固定的了 没有果冻和震动

你飞机可没我的线布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