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

楼主(2015-02-14):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桨,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放电C数
例如:1500MAH,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电池迅速达到高温,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伏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池、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桨,  9寸桨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  8*6桨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     6寸桨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桨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桨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桨

               KV1800左右用7060桨
               KV2500-3000左右用5X3桨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桨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桨 与  KV3000配4530桨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翼展与电机、桨的关系:

一般说:桨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

桨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
       例如用1060桨,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桨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桨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桨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桨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桨、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桨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其他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实践讨论一下了,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A:
感谢分享,LZ你的斜体字看的很累哎

网友B:
此文有误导作用:1.使人误以为桨只和电机KV值有关而与电机尺寸无关,试问2204电机和2217电机若KV值相同是适用同样的桨吗?2.明明是螺旋桨的“桨”,通篇谓之“浆”,楼主是提倡错别字吗?3.电池容量单位是mAh,不是mA,mA是电流強度单位,错用物理量单位说明了概念错误,概念错误必然造成思维混乱,航模爱好者可以丢掉科学素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文有误导作用:1.使人误以为桨只和电机KV值有关而与电机尺寸无关,试问2204电机和2217电机若KV值相同是适 ...

谢谢!已经纠正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文有误导作用:1.使人误以为桨只和电机KV值有关而与电机尺寸无关,试问2204电机和2217电机若KV值相同是适 ...

电机尺寸问题,请你讲一讲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尺寸问题,请你讲一讲吧!谢谢!

KV1400的2204电机在3S供电吋用8吋桨已经明显发热,而KV1500的2217电机在3S供电时用9吋桨轻松胜任。同样KV相同电压下,电机尺寸大可配大桨,电机尺寸小只能配小桨。

网友:
具体怎么选,请看电机厂商提供的力效表……

网友C:
谦虚使人进步!谨慎少出错误!实践出真知!
网上初学者多,幸亏有高手把关!

网友:
個人認為~高電壓/低KV /大槳..效能最佳

网友:
好高深,慢慢学习

网友D: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的扭力越小这句话根本就是错误的
我手头有个LRP车用540有感无刷电机,内转子4.0T(大约9000KV),带27.5进角,配400A电调
同样2S电的情况下,输出无论是扭力还是转速要远比我手头一个2212 900KV的电机高的多了

还有锂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一般是3.6V左右,因为非开路情况下3.7V还属于能够正常工作的电压
即便是开路电压3.7V也有大约20%的电量,3.65V大约是10%

再有,不一定是桨越大效率就越高,还要考虑桨的螺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的扭力越小这句话根本就是错误的
我手头有个LRP车用540有感无刷电机,内转子4.0T(大约 ...

请问高人螺距和效率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1400的2204电机在3S供电吋用8吋桨已经明显发热,而KV1500的2217电机在3S供电时用9吋桨轻松胜任。同样KV ...

谢谢你的来访!祝你羊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谦虚使人进步!谨慎少出错误!实践出真知!
网上初学者多,幸亏有高手把关!

谢谢你的来访!祝你羊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的扭力越小这句话根本就是错误的
我手头有个LRP车用540有感无刷电机,内转子4.0T(大约 ...

谢谢你的来访!祝你羊年快乐!

楼主:
实践经验很重要,希望将你的经验讲一讲!谢谢你们的来访!祝你羊年快乐!

楼主:
谢谢你的来访!祝你羊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高人螺距和效率的关系是什么

螺距和效率沒有单独的关系,只有在螺距匹配于转速和飞行速度时效率才会高。

网友:
灌水原为商业用语,指不良商人于货品如肉类灌入水份以谋暴利。现在也做为网络用语,指用户用无意义的字句,或者重复字句,或者滥发“表情”回复帖子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LZ你的斜体字看的很累哎

改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