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折叠机架装apm算x还是h?

楼主(2015-02-14):
个人感觉应该算x机架,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目前大部分人都选的X,反应还不错

网友:
目前我的是用X4模式飞
H4 680  naza v1飞控

网友A:
用APM的选H,其他飞控没有H模式,APM中的H和X就只是桨方向的区别,传说是机臂受力方向更合理。

网友:
X  H  我也分不出差別?有高人指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PM的选H,其他飞控没有H模式,APM中的H和X就只是桨方向的区别,传说是机臂受力方向更合理。

选X,忽然记起来H680往里受力会折叠起来,固定的才选H,可以内折叠的还是选X好些……

网友:
理解为x不也行吗?

网友:
h 摄像头放前面,不会挡视线, 体积也小, APM选H

网友B:
我的也是H折叠机架,我也用APM选的是X模式。默认参数飞着还可以的。

网友:
用x飞受力是折叠方向,也就是说卡口松的情况机臂会晃动哦,h受力是固定卡死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H折叠机架,我也用APM选的是X模式。默认参数飞着还可以的。

你的是默认pid飞h4 68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