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5-02-14):
在论坛上收了块apm板子,接上电脑的时候可以正常烧固件进去,但烧了固件之后点连接就不行了,先提示正在连接到马上就是"尝试连接26秒后超时”然后就………超时了,
急需开导开导。。

网友A:
看下你的COM口选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COM口选对了没有

选对了啊,固件都可以烧

网友A:
断电,重新连接,重新选一次COM口试试,还有你截图的时候截全部,这样大家好帮你看那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新连接,重新选一次COM口试试,还有你截图的时候截全部,这样大家好帮你看那里有问题

嗯 现在在外面,马上回去试,

网友B:
很可能是79133挂了

网友C:
仔细检查USB接口和USB连接线,说实话,APM多为小厂山寨,我遇过插USB连线时,USB插座竟然掉了下来。那焊点如同豆腐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USB接口和USB连接线,说实话,APM多为小厂山寨,我遇过插USB连线时,USB插座竟然掉了下来。那焊点 ...

固件可以烧进去接口这些应该没有问题吧, 找了好久还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
好东西,没人会出的,89不离十,APM自身有问题

网友:
親身經歷.固件可刷並不代表飛控是好的.固件刷太多次飛控會掛的.就2560晶片過度燒寫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新连接,重新选一次COM口试试,还有你截图的时候截全部,这样大家好帮你看那里有问题

连接的时候圈的那个蓝灯也闪了一下,但显示超时的时候就只有一个红灯在闪了,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79133挂了

79133挂了是显示罗盘坏了吧,但可以连接

网友:
1.先把所有设备断开,单独用APM接USB  2、换一个USB接口,最好是电脑背后的USB接口
如果还不行的话多半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79133挂了

对, 就是79133烧了。串联两个二级管做降压解决,谢谢提醒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79133烧了,直接串联两个二极管可解决,具体看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79133烧了。串联两个二级管做降压解决,谢谢提醒

串联二极管飞起来后相当不稳定,当时我就这么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二极管飞起来后相当不稳定,当时我就这么搞过

怎么个不稳定法,定高还是什么?

网友:
传感器供电不稳飞起来摇头晃脑的,乱抖

网友:
这个毛病和我一样,前几天刚发过贴。关键我的是一手货,玩了才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