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做点焊机吗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2-14):
本人有这几个变压器 可以做点焊机吗?求高手指点

德力西1000瓦

德力西1000瓦

铁芯全宽150MM

铁芯全宽150MM

铁芯叠厚80MM

铁芯叠厚80MM

变压器全重11.2KG

变压器全重11.2KG

网友:
次级要从绕吧

网友:
重绕次级,点焊0.5以下的薄板应该可以

网友:
没有别的用旧拆了,从绕次级,就是可惜了新的啊,

网友:
千瓦还将就用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次级重新绕,电压4伏左右

网友A:
直接做成微型电焊机就好,输出电压36V了只要加一个电感线圈就是微型电焊机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本人准备春节假期 动手

网友:
点焊机还是环牛的好,这个做成点焊个电池还行

网友:
如果是铝线的,线圈匝数应该增加。

楼主(2015-05-14):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成微型电焊机就好,输出电压36V了只要加一个电感线圈就是微型电焊机了。

你好 加一个电感 可以使用那个规格的焊条?

楼主:
拆了次级

楼主:
找到4mmX 30mm铜板条 看样子难玩

网友:
可以,祝你成功!